35X电调求助,望高人指点一下(问题解决,向热心的朋友致谢)

楼主(2008-10-30):
今是飞完回家修65mg,修的过程上电调试一切正常,修好后就拿了块刚冲好的电插上准备试飞,这时候问题出现了!!!刚上电只听到电机“嘟 嘟 嘟”3声,后面就什么声音都没听到,所有65mg、REC600+DS520、电机,一点返应都没,舵罗也不初始中立点,反复通电也一样,只听到头一句自检的声音!!把所有舵机,舵罗从接收上拨掉也一样~~~!!!有高人知道出什么问题吗??感激~~

网友:
没有信号到接收机吧

楼主:
我也有这么想,不插接收也是一样只唱一句!!但上次射桨炸机35X炸掉了一个KL2的电子元件,通电一切正常,就是马达不转,几经辛苦焊了回去,今天也飞了5块电,所以以为又是电调的问题!接收我换一个也一样,所以基木排除接收的问题,摇控的晶体我又拨插了一下也一样~~~ 最怪是东西几分钟前一切正常,几分钟后就出现这怪现像了!!!6EX的控
望其它朋友也给点意见,好让这几天我黑到透的JJ可以早日重上蓝天, 谢谢...谢谢版主的回答

网友:
接收机没有收到来自控的信号,检查一下遥控器的高频头接触;收发晶体的接触;还有接收机的调制是否和控的一致;还有,控里面有电还足吗...............。

网友:
修正字体显示比较小的BUG

“最怪是东西几分钟前一切正常,几分钟后就出现这怪现像了!!!”

可能性比较大的还是接触不良的问题!

建议仔细检查下遥控的晶体或者接收的接线接触点。。。。xiu

网友:
小弟愚见:发射机电池不足。

网友:
查电调的舵机线

网友:
电调内置BEC问题,可能没有5V电压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是飞完回家修65mg,修的过程上电调试一切正常,修好后就拿了块刚冲好的电插上准备试飞,这时候问题出现了!!!刚上电只听到电机“嘟 嘟 嘟”3声,后面就什么声音都没听到,所有65mg、REC600+DS520、电机,一点返应 ...

问题不在电调,自检音有,没有设置音,说明接收没收到发射机的信号,好好检查一下接收跟发射机吧

网友:
是的,我有几次忘了开控,也是这样声音。估计是接受没有收到控信号导致。实在不行换个接收和控测试。

我也是6EX,有空多交流。

superzhengyi,你的中将,是灌水灌的吧?

楼主:
先感谢各位热心帮助的朋友!看来我要找个控来试一下,应该不会是控的电压问题,还11.50V呢!接收我换了个试也一样!就算把电调的信号线从接收上拔掉也一个样!如果是控的问题我就认了,反正射桨惨炸我都遇上了!

楼主:
还有就是8楼所说的电调不给接收机供电,所造成接收机无饭开,接收没力气工作!

网友:
检查一下电调和接收机的电线,是不是有脱落

网友:
换个发射机晶体再试试看!还有,电机插上电调,用万用表测一下电调插头的红黑两线端头,看电压是否有,正常的话应该是6V

网友:
检查接收很简单,找个接收电池插到接收机里看看舵机是否工作,如果工作就说明是电调输出电压问题

网友:
直接用表测量BEC输出电压,如果没电压说明电调出问题了。根据LZ的描述估计是没电压了。

LZ如果搞不定可以发过来我给你修,维修费一分不要,来回运费自理就行。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查了很久原来是晶体出问题了~~晶体为什么会坏呢??前后就几分钟的事~~还好不在飞行中坏掉!!
今晚在模友那换电调,换控、换电机、换接收等都无法查出问题所在....搞了很久最后才发现晶体不行了 (由于人家的晶体在机腹中难卸下,所以一直到最后才不得以的换来试!)

再次感谢友位热心的朋友~~~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
猜中有奖吗!!!

网友:
6EX的发射晶体和射频三极管很容易坏的,玩模拟器的时候最好卸下。我坏了2个发射晶体了,所以后来换FF9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