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发射机和接收机为舵机做中立点初始.

楼主(2008-10-30):
各为前辈,在没有
舵机
综合测试仪的情况下,如何用发射机和接收机为舵机做中立点初始?
谢谢!

网友A:
按照正常顺序打开控和机机上电。调整好控的微调到中点位置,这时舵机就处于中立位置。然后按要求调整舵臂位置。
PS:尾舵机中立点确定要注意,上电后从陀螺仪自检开始到拔掉电池过程不能动机机,否则中立点不准确!

网友B:
以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