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如何使用ZTW 的设置卡???

楼主(2008-10-30):
我展会上买了几个ZTW的电调,其中一个推油门不启动,
电机
咳嗽, 偶尔启动一次后就恢复正常了,有朋友说是电调在直升机模式,要改到固定翼模式, 我有设置卡, 请问各位怎么用???
已在卡上设好需要的功能,直接插电调连接收机的插头上? 开关电源即可???

网友A:
要2-3秒等到马达"滴"一声确定就可以了

网友B:
嘀一声,就可以了

网友C:
感谢对ZTW产品的支持.
因你在展会上购买的编程卡可能没有说明书. ZTW官方网站上有详细的编程卡说明.
www.ztwoem.com
对于你所描述的起动不顺畅.不知LZ在新电调工作之前.有没有进行油门行程设置.
ZTW电调第一次使用之前一定要做一次油门行程设置操作

网友A:
最近在朋友那里搞了几个ZTW电调!发现ZTW电调用硬PVC封装不爽!强烈要求改成软热缩膜包装!现在连XXD都改成透明软热缩膜了!我相信ZTW不会省这一点吧?

网友C:
谢谢对ZTW产品的支持.只要是好的建议.中特威科技一定会慎重对待!也希望有更多的模友对ZTW产品提出更好.更合理的建议!

网友D:
ZTW的厂家也在?
给你们提个意见,设置太麻烦了!
全部项目设置一边,大概要花10分钟还不止。。。
还是好盈那种设置方式好。

网友A:
ZTW也有设置卡,只需要2秒钟就可以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