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让40m高频头天九遥控遥控72m lama?

楼主(2008-10-30):
能不能把0404的高频头diy到天九上?或者搞个72m的天地飞高频头?
0404费了。。。。。本来想研究下里面的高频头。。。。。结果也不知道碰到哪里 了。。。高频头那个区域突然冒了一股青烟
把控装好插上晶体,机机通电。。。结果是lama 4in1 闪红灯。。。但是
舵机
又不像完全没型号的乱动,只是往一个方向猛打。
请问各位高人,知道这个是哪里出了问题吗?表面上看不出烧的痕迹。
本来是想把这个高频头卸下来diy一下插到天九上遥控lama的。。。。这样的想法行的通吗?

网友:
估计只有送回厂家修理了

网友A:
卖给我吧~
我要了 我会修理! 我正好缺个控

楼主:
高频头不通用吗?我看里面的线跟天6c里是一样的4根啊。。。电源正负极,信号输入和输出

网友B:
这个可没法帮你看。就知道冒烟了,连图都没有。一般讲,不大可能通用。

网友C:
我现在有个FUTABA 的控是35MHZ频段的 但是我的ESKY LAMA3是72M频段的!
请问有办法用FUTABA的控飞 LAMA吗?
我那天把35M的高频头放在LAMA上,结果舵机 电机 乱跳!!

网友D:
若是PPM可以的,找到PPM信号信号线,把信号线和电源线接通到对应的Lama 的发射部分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