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碰到一件怪事

楼主(2008-10-30):
昨天收到两套新西达电机电调,兴冲冲接到一个AR7000接收机上试验。结果出现非常诡异的现象。

在上电调前我先接了一个舵机在方向通道上,用电池作电源,确定接收机是好的 - 应该是好的,这是个崭新的,跟dx7一起来的。

拔掉电池然后上电调电机电池。这时候,接收机的指示灯正常,但是舵机纹丝不动,电机除了在那里 滴滴滴滴滴低 发出像鸡叫那样的声音,没有任何反应。。。

后来发现,如果先把电机拔掉,然后再上电,则舵机工作正常;这时如果再接上电机,则电机,舵机都能正常工作。

又试了另一套,然后交叉试了下,都是同样的结果:如果电机接在电调上上电,则舵机电机都不工作;如果电调先上电然后接电机,则舵机电机都工作。

很奇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道反向了!哈哈哈哈,我是superzhengyi。

正解!

上電時油門不在最低,電調是沒輸出的,還會不停叫!

楼主:
通道正常。

完全一样的设置,只要先上电,后接电机就工作,而在接电机的情况下上电,电机【以及舵机】都不工作。

网友:
换一套电调试试,可能自检时干扰了接收机

楼主:
两套同样的结果,交叉电机喝电调也是同样

网友:
换不是xxd的试试

楼主:
调试时偷懒,没有接子接收。
子接收接上一切正常了。
AR6200也是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