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450起飞后的抖动情况。

楼主(2008-10-30):
我的450SE,起飞时抖动比较利害(大桨甩直了),起飞后还好,看天线管有些微微抖动。
尾翼的尾部抖动比较厉害,能看到重影了。
比较奇怪的是,我用AKE的15C
电池
,尾翼抖的厉害,但是用我自己的20C电池,反而没那么抖。难道和动力还有关系?
大家情况怎么样?

网友A:
20C的转速高一点。把螺距调底点或油门高点看能不能解决

楼主:
LS别瞎说,和陀螺P关系,又不是整个尾巴抖。
我感觉抖动应该还算正常,调高油门肯定也抖,只是频率问题。
应该还有很多地方要调整。
抖动会损害轴承,所以想看看大家的情况怎么样。

网友B:
zhuan 是转速的问题

网友C:
转速低慢慢的晃动
转速高没事,是不是旋翼头有虚位了。

网友C:
lz的情况应该是大桨的动平平衡不好

网友D:
降低螺距或者提高桨速(油門曲綫)
动力与尾巴抖动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之前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的是亚拓500
还有需要注意:
(1)尾桨有没有问题
(2)最好别用碳纤尾管,振动大
(3)尾桨固定螺丝是否上好

网友E:
可能大桨夹或T中联有轻微变型,双桨可能在一转速下没有,另一转速有,或者正飞无,倒飞有

楼主:
双桨我调整好了没有。
大家的飞起来都不抖?

网友F:
应该还是动平衡问题,我感觉推油门启动时尾巴稳定不上下跳动才算平衡度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