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只有论坛头像列表,而没有自定义头像选项

楼主(2008-10-30):
如题~~~
谢谢~~~

~~~~~~~~~~~~~~~~~~~

哎~~~
我承认我笨~~~
小财神都来了我还是不会
在哪有URL~~~

网友:
同上。我也有疑问。

网友:
有个URL的,引用外部的头像的设置

网友:
 自己慢慢学吧,人情淡薄,我想不会有人教你的。

楼主:
呵呵~~~
不过小财神都没有头像~~~
我也~~~
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
不过小财神都没有头像~~~
我也~~~
忍了~~~

   强!!!!!!!                    鼠标右键点击图片查看"属性"项会看到URL地址   把URL地址复制贴到那个头象栏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
谢谢~~~

~~~~~~~~~~~~~~~~~~~

哎~~~
我承认我笨~~~
小财神都来了我还是不会
在哪有URL~~~

看看sdca945的帖子就清楚了。

网友:
刚试了三次也没搞成,我也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
谢谢~~~

~~~~~~~~~~~~~~~~~~~

哎~~~
我承认我笨~~~
小财神都来了我还是不会
在哪有URL~~~

直接在“论坛头像列表”左面的框里输入你头像的URL地址就可以了,头像需要先传到网上

网友(2012-02-04):
引用 网友A:

   强!!!!!!!                    鼠标右键点击图片查看"属性"项会看到URL地址   把URL地址复制贴到那个头象栏里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