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航线油门,螺距

楼主(2008-10-30):
6EX中不是就普通油门,螺距和特技油门,螺距吗?今天看了个文章上面怎么还有航线的螺距,油门,6EX中的N-TH 和N-PI是悬停模式的么?那我要想飞航线应该在哪设置航线的油门和螺距曲线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6EX的控只有两种模式,悬停,航线和3D只能任选2种,一般情况下只选择悬停和3D,要选择悬停和航线也可以。但是在切换的同时控上的感度CH5也要几乎同时切换。设置航线模式在惰性油门和惰性螺距曲线里面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6EX的控只有两种模式,悬停,航线和3D只能任选2种,一般情况下只选择悬停和3D,要选择悬停和航线也可以。但是在切换的同时控上的感度CH5也要几乎同时切换。设置航线模式在惰性油门和惰性螺距曲线里面设置。

大哥惰性油门和惰性螺距曲线是6EX控中的哪个,英文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