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大家一句,玩电直一定要用电显.

楼主(2008-10-30):
劝大家一句,玩电直一定要用电显.我以前玩小电直,已经玩坏4块锂电池了,心痛,后来一分析.原来是电直耗电电流要比电固大得多.而电调的锂电池关断电压是3V.因此经常使锂电池过放电,所以损坏锂电池.后来见到模友们都在使用电显,对保护锂电池太有效了,因此对网上的有关电显比较关心,但带数字显示的电显价高,并且重量大,而我的小电直对重量比较敏感,找了不少时候,终于找到一种小电显,价格较低.并且是单片机控制的.控制精度高.比较适合我的小电直用.自从用上它之后,我的锂电池再也没坏过了.算了一下,可省了不少钱.

楼主:
看一下大小.
正面

反面

仔细看了下芯片型号是:EM78P258NEN单片机.

楼主:
重量只有:3.7g

楼主:
没有3S动力电,只好用控用锂电池试一下.满电,绿灯亮,通过.

楼主:
用电直的2S锂电试了一下,满电,只有两个绿灯亮.通过.

楼主:
固定在电直上面.

楼主:
我自已DIY的天线架还可以吧!!

放电池的架也是自已DIY的.

这是老飞达,恐怕很多模友都没有这种小电直了.我将它改成无刷的了.

网友:
我也有这个,报的不是太准,一直叫很久

楼主:
我的还可以.很准的,是一样子的吗?
我的是在单节锂电池电压为3.3V时开始有响声.并且是一直叫到把电池取下来为止.

网友:
广告贴,请求删除。

网友:
象这种小电显大概卖多少钱啊?

网友:
电显用闪灯报警更合理。

楼主:
不好意思.我也是网上买的
25元.
生产这种类型电显的多,网上查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单节锂电池电压到3.6V时.是闪红灯但不报警.
单节锂电池电压到3.3V时.是闪红灯并且报警的.那三只白色的LED亮的时候就是红色的.还闪动,并且还有非常响"嘀\嘀"声.不停地响.只是我没用相机照下来.

我选择它,主要是因为它重量轻.
其实要是机子大,动力大.可选择高挡的,带数显的.可能要价钱高些.重量在大一些.

网友:
正常飞起来那个声音是听不到的!而且还干扰接收。。。。

楼主:
我的试过了,不干扰接收机.
查了下芯片是单片机的.耗电流很小.

象不好的电显应该公示出来,防止大家来买.

楼主:
可能我的是小电直,声音听得很清.

网友:
自己控制时间才是硬道理

网友A:
用电显正确指示才是硬道理

飞行状况不同,操作不同,时间差别很大

网友:
从来不用.定时飞

网友B:
控制时间才是硬道理

网友C:
看起来不错,不过我目前都是电调断电后才下来。飞了半年,还没电池大肚子。
大肚和电池质量有一定关系。

网友D:
我发现电调的断电电压为3V,而实际上3V是对动力电已过放电了.而这个电显在3.6V时就红灯亮了,可以很清楚看到.而3.3V时声响报警,这样一样可以有效地保护锂电.而且不会因为电调在3V时突然断电,摔电直.

网友E:
你怎么改的无刷 尾马达怎么处理了

网友F:
有必要吗?且不说飞远了看不看得见是个问题,飞3d的时候精神高度紧张还会有多余的精力去看几个小小的灯?定时才是王道

网友D:
主马达用无刷,尾马达仍用有刷.
试过尾马达无刷,不稳,不好控制.没有刷反应快.

网友D:
飞的时候不用老去看的,3.6V时,红灯是一闪一闪的.很清楚就能看到.如实在因光线亮,最后到3.3V时不光是闪,而且有很晌的"嘀-嘀-嘀-嘀"声提示,不容易错过的.虽然东西小,但很灵的.

网友G:
飞行时间自己要有数.当然控也可以做个时间设定的.

网友H:
不用说,一看就知道是哪家的电显。呵呵~
我也正想搞个这种有声音提示的电显,我现在飞都是凭感觉。谁叫6EX不带计时功能,呵呵

网友I:
蜂鸣是不错的设计, 关键看准不准确了
其实既然锂电没有什么记忆效应, 我觉得应该把截止电压设高一点, 为啥好盈Guard最高只能设到3.1

网友D:
请教过高手,飞电直,由于电流较大,锂电池单电池电压在3.6V就收手最好。

网友A:
我也搞了几个楼主一样的,有个缺点,声音太小了
我稍小改靠了一下,把蜂鸣器改用11.1v直接供电了,其它电路还是7.4供,现在声音响多了

网友D:
高手.好办法.
我的小电直是7.4V的,没法改了,
不过对我小电直的,蜂鸣器的警报声音还可以,听得很清.
有这个,可以保证我的电池不会过放就行了.

网友J:
如果没有干扰,用它是最好了。

网友K:
小电直可以听到报警音,450听不到。

网友L:
没必要用,
一般飞到机机不再飞得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A:
飞到不能飞起来,电池已经废了

网友M:
我现在只能凭感觉(时间和飞机动力)~看时间或者看飞机动力下降了~就换电池~
不过有个电显也有必要~就像ls说的~不同环境下不同操作~对电池耗电是不一样的吧~比如现在冬天了~我就不知道电池消耗得有多快~只能凭借飞机动力判断了。。。
顺便问下~ls得~我的是450~你说的这个电显哪儿有卖的~还有声音怎么改大?直接接电池(11.1V)得平衡充口~声音就能变大么。。。。

网友N:
自己控制飞行时间比什么都好 一般5分钟 就可以了

网友L:
飞到电调保护最好

网友:
控制时间也有不好的地方,飞行天气,有没开3D模式,都会有影响,除非想那哥们说的,每次就飞上5分钟,留下足够的余地,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2009-10-22):
我一直在用,效果不错,再配合数字显示的。更好。

网友:
真的有必要配一个

网友:
电显对保护电池非常重要,我也是飞坏了两块电池后开始用AKE的PM3C电显
重量:1.9g 尺寸非常小:28.5mm x 15mm x 4.6mm, 适用与2-3串锂电池组
----------------------------------------------------------------------------------------------------
3.3V开始亮红灯, 准备降落,  从此锂电池长期充满活力。

网友:
只有一个发光二极管的那种不错,3.8伏慢闪蓝灯,3.6伏快闪蓝灯,这是下来就正好。3.3伏闪红灯报警。

网友:
接收器的天线那样缠着会影响接收效果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电调的保护都在3V 而不是3.7V呢?有些人飞到3.7机机就起不来甚至是3.7以上就起不来了的估计很多都是JJ没调好的

网友:
我也有个,垃圾,有时候,满电它就叫,有时候,飞机都飞不动了,它还没叫

网友:
早期的飞达电直  很久没在论坛上见过了  我也有一架   当时空机和现在的 亚托450SE价钱差不多   PG-03记得400多块

网友:
找个计时器,4分钟ok,下来个个电池都一样的电压3.8v

网友:
厂商说安全电压时3.6V. 3.3V就属于过放了,到底哪个是真的呀。我印象中好像2.7V是最低吧

网友:
450用根本就看不清楚

网友:
不用的飘过

网友:
早在用了,不过时间长了会出现接触不良现象

网友:
各有各的道理,看自己的要求吧

网友:
我的固朗飞的快没电时机身就开始抖了,就赶紧降落就行,电压都是3.7—3.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显正确指示才是硬道理

飞行状况不同,操作不同,时间差别很大

我挺你!我也觉得用电显更靠谱!
我都换 2个电显了,
第一个,感觉还比较准,但没声音,被我淘汰了
第二个,有声音,近距离听清没问题,但不是很准(有2个便宜电池,飞4分钟就开始报警,但坚持飞9分钟下来,电池电压也还在 3.7V以上,估计是不是不适应内阻大的低端电池?用YT原装电池则一切正常。搞不懂怎么回事。。。)
现在又想换个又想又准的了。。。
楼主这个是 Maxpro 的么? 准吗? 响吗?

网友:
电显对于锂聚是这样的

所以还是A123的省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