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吊机高手,吊机时是不是油门变化用的比较多

楼主(2008-10-30):
请教吊机高手,吊机时是不是油门变化用的比较多
有什么细节上的窍门

网友A:
需要调整姿态的时候就需要轰油门增加舵效

因为吊机修正姿态的比较多,所以基本油门是不断变化的,但大致维持在一个范围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吊机修正姿态的比较多,所以基本油门是不断变化的,但大致维持在一个范围中

恩,非常有道理啊,油门才是关键

网友:
油门能够维持全失速就可以了,变得多的应该是尾舵,因为要不断调整机身垂直.

网友:
看什么飞机 啦  诀窍就是 给舵 就要哄点油  要是吊稳啦 油就不要哄太快 太多 修正姿态 一点要同时给油的

网友:
这个..很容易想象哇..

简单物理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