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副翼-方向舵联动的思考

楼主(2008-10-30):
看了戴氏教程,说到对于教练机而言,航线练习的时候,文中极力推荐副翼-方向舵联动以抵消侧滑现象,我自己用6A遥控,看了下,没有1,4通道混控功能,看来要实现这个功能只能用Y线了。文中并说到地面滑行的时候,由于速度不够快,所以即使转弯滑行时,副翼的动作对飞机不会造成明显的侧倾,实际我感觉接近起飞速度时,还是有较大的侧倾的。

网友:
混控着飞..那叫作弊..

要靠自己的经验..边打副翼..边打方向舵..维持飞机不侧倾..这叫技术..

多练练模拟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戴氏教程,说到对于教练机而言,航线练习的时候,文中极力推荐副翼-方向舵联动以抵消侧滑现象,我自己用6A遥控,看了下,没有1,4通道混控功能,看来要实现这个功能只能用Y线了。文中并说到地面滑行的时候,由于 ...

如果楼主的机机动力很暴力, 例如: 拉重比在0.7以上, 甚至超过 1, 那么如果你一直大油门飞行的话, 是不会感觉有什么异样的.
我接触到的几位新入模的模友, 他们都是挺喜欢开大油门飞行的. 如果你也一样, 建议你就不用再加混控了.

如果楼主的机机是那种动力比较和谐的航线机或者初级运动机(而不是战斗机或者特技机), 就需要考虑反向偏航的问题了.
这问题最明显的一次就是我飞平凸翼型的蓝宇4通Cessna的时候,当时我以为是设备问题造成.后来才发现是因为转弯前推油太少了,由于未打方向舵.两边机翼在副翼作用下阻力发生变化,发生了反向偏航.
当时我很紧张,因为飞机未按我想的直接转弯,不知道下一步会变成怎样的姿态,很影响心情.

后来的解决方案就是转弯前多推点儿油,先打一点儿方向,再打副翼.

关于滑行的问题.
如果是前三点起落架,估计不会有明显感觉.
如果是后三点的,有一点儿偏是正常的,可能与电机安装角有关,试着让尾轮或者尾橇抬起,打一点点儿方向修正滑跑方向.

网友:
飞过其它模友用纸板粘成的330样式及双翼机之类的无翼型的KT3D机,没有反向偏航问题.

打一点点儿副翼,飞机就有反应了.

楼主:
叶子兄分析得真好
平板翼型的气动分析又是不一样了,理论上应该也会有

网友:
没有攻角没有上反角的机翼, 使用平板翼型算是对称翼型, 不会有反向偏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