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浆测的螺距度数不一样了。怎么办?哪里有问题了

楼主(2008-10-30):
一个是负2度一个是0度,这是怎么回事啊,该怎么调

网友A:
调大桨下的连杆
调试帖子很多,自己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大桨下的连杆
调试帖子很多,自己搜

桨下的连杆有4个都需要调吗?

网友:
調大槳夾的.1圈剛好

网友:
理论上来说,旋翼头两边连杆长度调成一致的话,两只大桨螺距应该是一样的!
不过由于炸鸡后,球头扣、中联、大桨夹等变形都会造成虚位,这就是大桨两边螺距不一致的原因!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换件,不过新手练习的话,通过调节大桨夹上面那对连杆也能达到调准螺距的目的,不过这样调节又会形成双桨。而且很不好调节。

网友:
另外螺距齿的数据也不是那么精确是,毕竟靠眼睛识别的,还有平衡杆的水平情况,都会影响,但是如果差了2度就有点夸张了

网友:
没双浆差两度也没关系啊

网友:
只要飞起来没有双桨,差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允许虚位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