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超超级新手,请大家进来指教指教

楼主(2008-10-30):
大家好,来这逛了半个多月了!这里的DIY贴子看也看了很多,可我还是不怎么懂!下面请大家指教以下问题:
1、自己做的雕刻机可以用家用电脑控制吧?
2、控制板我不会做,肯定和步进机一起打包买了,请问那个控制板买回来直接可以插上用了吗?会以丝杆的螺距来编程吗?
3、怎样选适合自己做的雕刻机的步进机,是以雕刻机拖板重量去选?还是以雕刻机所用丝杆去选?
4、那个消回力是不是用两个螺帽放在一条丝杆上就是消回力?
5、雕刻机所用丝杆有指定用哪种吗?像直径8mm螺距1.25mm可以用吗?
6、像我这种什么都不懂的超超超级菜鸟能做出雕刻机不?
现在我以用25mm*10mm的方铁做了两个筐架!一个筐为100*200,另一个为200*200,两筐的边可做轨道之一,另我想买6mm的轴承钢材质的光轴,会不会太小?
请大家按序号答题,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理啊

网友:
很有礼貌的 愤怒的小蚂蚁
你要补充的最前提最关键问题是:计划用来雕刻什么材料?
其它的序号就留给大伙回答吧

楼主:
呵呵…初来轧道!不敢没理啊!我的要求不高!能雕个铝就可以了

网友:
1、自己做的雕刻机可以用家用电脑控制吧?
可以用家用的电脑控制,控制软件也是基于windows系统的

2、控制板我不会做,肯定和步进机一起打包买了,请问那个控制板买回来直接可以插上用了吗?会以丝杆的螺距来编程吗?
控制板网上很多卖的价格从100多到上千的都有,基于螺距的设置是在电脑上进行的,不是在控制板上,控制板是通过并口和电脑连接的,还要做些相应的设置才行

3、怎样选适合自己做的雕刻机的步进机,是以雕刻机拖板重量去选?还是以雕刻机所用丝杆去选?
步进电机现在大家用二手的洋垃圾的多,价格便宜,性价比比较好,有42、57、86,系列,同系列里功率的大小也有好多种,,在成本允许的情况下同系列的尽量选大的,当然还要和驱动板匹配

4、那个消回力是不是用两个螺帽放在一条丝杆上就是消回力?
你说的是用普通螺丝杆做代用丝杠的消回差方式,当然还有别的方式,只是diy的情况下尽量选用能实现的方式,就是滚珠丝杠也是有回差的,只是比较小,要求高的滚珠丝杠也是两个螺母的

5、雕刻机所用丝杆有指定用哪种吗?像直径8mm螺距1.25mm可以用吗?
丝杠一般有滚珠丝杠,梯形丝杠,你说的还是业余diy的代用品,只要符合你的精度和速度要求,m8的也能用

6、像我这种什么都不懂的超超超级菜鸟能做出雕刻机不?
如果你的动手能力强也有相应的工具,当然可以自己做出来,外星人都说了,做雕刻机很容易(这里还是要说精度要求问题)论坛上很多人都是自己做的

框架刚性不错,导轨尽量用粗点的,要不中间会塌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初来轧道!不敢没理啊!我的要求不高!能雕个铝就可以了

能雕个铝这种要求是太含糊了,拿三合板做个机器都能雕铝,看你的精度和速度要求了

一个机器适合雕什么材料,是和机器的刚性,主轴的功率和转速有关的,刀路代码也很重要

网友A:
雕铝:
RV老伯做的雕刻机,成本七千多,雕豆腐干那么大的用时2小时。
楼上林大夫也说了,三合板做的雕刻机也能雕铝,但是用时需要几百小时。

具体选哪种你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雕铝:
RV老伯做的雕刻机,成本七千多,雕豆腐干那么大的用时2小时。
楼上林大夫也说了,三合板做的雕刻机也能雕铝,但是用时需要几百小时。

具体选哪种你自己看着办吧。

呵呵,不是二选一是多选一,这只是举连个极端的例子,目的是让大家有个概念,能雕什么除了和雕刻机本身有关,还和给进量和给进速度有很大的关系,业余情况下要有个明确的定位,常用来干什么,偶尔干什么,能忍受机器慢到什么程度等等

网友B:
等一下"不明飞行物"准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一下"不明飞行物"准来

嘘……乌鸦嘴

网友C:
还是大夫热心,3A你个乌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是大夫热心,3A你个乌鸦!!

我是在给大家洗脑呢

楼上的签名带了两对个耳环啊,怕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在给大家洗脑呢

楼上的签名带了两对个耳环啊,怕怕

一对耳环, 疑似不明飞行物

楼主:
哈哈…谢谢林大夫哈!够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一下"不明飞行物"准来

飞行物没来,但恰似附体的冤魂却到了,四声干嚎如催命符般令人鸡皮疙瘩顿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林大夫哈!够详细!

恭喜你,你已经是利益集团的一员了

网友E:
关注雕刻机有一段时间了,手痒痒的很想拥有一台,又怕不会用,很想知道怎么让它按照自已的要求做工的?比如要雕一匹马,这个"刀路文件"(不知这样称法是否正确)是否可以在网上下载还是自已制作,制作难度大不大?刻字可能简单些,跟打印机打字差不多吧?雕些平板的零件或在工件是铣些沟沟槽槽什么的,是不是跟电脑画图差不多?烦请大夫解答一下.

网友B:
报告大夫,来了第一个UFO

网友F:
我也是菜鸟,请问买哪里的驱动板和电机好,我准备玩42或57这么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报告大夫,来了第一个UFO

我没带耳环,别紧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注雕刻机有一段时间了,手痒痒的很想拥有一台,又怕不会用,很想知道怎么让它按照自已的要求做工的?比如要雕一匹马,这个"刀路文件"(不知这样称法是否正确)是否可以在网上下载还是自已制作,制作难度大不大?刻字可能简单 ...

首先假设你说的雕一批马是指马的浮雕,要做刀路文件首先要有马的灰度图,然后使用浮雕软件artcam来自动生成刀路代码,这里说的自动还是要人工设定一下,比如你用的雕刻刀的规格,雕刻的分辨率,雕刻的速度等等,掌握了相应的技巧,练几次就会了,不是很难

网上当然可以下载一些代码,但要注意的是,一些代码是根据制作者自己的机器做了一些设定,特别是雕刻速度也就是f值,并不一定适用于你的机器,好在g代码就是些文本,可以自己根据情况修改,还有个要注意的是,下载的代码一定要知道原代码是根据什么刀具参数做的,否则和能达不到好的效果

刻字和二维图形的雕刻相对简单,国产的文泰非常容易上手,比word简单多了,还是要注意不同材料不同道具,在生成刀路的时候设定一定要正确

二维零件的加工要先有cad的图,然后倒入刀刀路软件做刀路就好了

其实玩雕刻机和数控铣,做刀路的软件学习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对自己的机器和加工的材料有个了解,才能做出好的适合自己的刀路文件,  一个学过数控但没有干过机加工的人是肯定干不出好活的,经验要积累,学习的过程也是个乐趣,熟悉自己的机器熟悉材料特性才能做出好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菜鸟,请问买哪里的驱动板和电机好,我准备玩42或57这么大的

不建议42的,价钱和57的差不了多少,diy的机器因为丝杠等原因阻力可能较大,大些的电机可以抵消一些,钱也多不了多少,57的比较常用二手的洋货都差不多,也很耐用一般价格2A左右的价格在30左右,1.5A的18元就能买到成色不错的,考虑到驱动板的成本2A左右的电机配8435的驱动比较经济,大于2.5A的就要用大电流的驱动成本会增加,入门的三轴一体驱动网上才卖130左右

网友G:
建议,先搞软件。MACH3搞熟悉了,再搞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42的,价钱和57的差不了多少,diy的机器因为丝杠等原因阻力可能较大,大些的电机可以抵消一些,钱也多不了多少,57的比较常用二手的洋货都差不多,也很耐用一般价格2A左右的价格在30左右,1.5A的18元就能 ...

谢谢大夫的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建议,先搞软件。MACH3搞熟悉了,再搞硬件。

mach脱离了硬件实在是没什么好学的,就是设置的时候新手晕一点,不过也是一次性的

mach的基本操作无非是,加载代码,运行,停止之类的,还有就是对刀的时候的一些相关操作

先学下刀路软件倒是很有必要,即使没有雕刻机,模拟运行一下也好感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ch脱离了硬件实在是没什么好学的,就是设置的时候新手晕一点,不过也是一次性的

mach的基本操作无非是,加载代码,运行,停止之类的,还有就是对刀的时候的一些相关操作

先学下刀路软件倒是很有必要, ...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ch脱离了硬件实在是没什么好学的,就是设置的时候新手晕一点,不过也是一次性的

mach的基本操作无非是,加载代码,运行,停止之类的,还有就是对刀的时候的一些相关操作

先学下刀路软件倒是很有必要, ...

恩…学这东西一定有点难度!有空去下软件,慢慢学

网友E:
谢谢大夫的解答,看来我这个菜菜鸟还是没那么容易上手,对一些你们认为很基本的东西都感到很抽象,看来还得潜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大夫的解答,看来我这个菜菜鸟还是没那么容易上手,对一些你们认为很基本的东西都感到很抽象,看来还得潜水.

俺们俩差不多!不过我不懂抽象是啥感觉,所以就没抽象感!嘿嘿…我来这就潜水半个多月!大概的机械原理还是了解了一点

网友:
热心的朋友还真多,

网友:
奇迹!
( 大家其实都知道啊)

网友:
 还没招来啊

网友:
林大夫真热心。新人需要这样的热心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没带耳环,别紧张

   你把耳环带到眼睛上再装两片玻璃,但是照样有人认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