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70A的电池需用几号的硅胶线?

楼主(2008-10-30):
问各位老鸟一个问题:如果自己焊接
电池
组,电池组能输出70A以上的电流,那么电池组输出端电源线需要用几号的硅胶线呢?谢谢!

网友A:
楼上的去S~~~~~~,说3MM的线你让楼主怎么去买?硅胶线是用毫米来标注规格的?别不懂装懂,BS你这样的狗屎

网友B:
12 号标称100A了
14 号80A

楼主:
知道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C:
14号硅胶线足够。

网友D:
哪位把线径和电流的对照表发一个上来?到处都找不到阿

网友E:
线号 截面积
10# 2.588
11# 2.305
12# 2.053
13# 1.828
14# 1.628

网友F:
12号,,要是100A,我们都用上10#了~

网友D:
线号和截面积的对应关系我知道,但是截面积和电流之间的关系不清楚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