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450向左自转的超厉害,陀螺是GM700

楼主(2008-10-30):
450向左自转的超厉害,陀螺是GM700
控是6EX GYRD是+45
什么原因啊,大家帮忙啊

网友A:
中立点没有调整OK或者脱落装反了吧

网友B:
陀螺仪方向反了?

楼主:
原帖由
sznmy
于 2008-10-30 18:47 发表
陀螺仪方向反了?
我控上设置是正的,陀螺仪上的开关是ON,是需要把控上的调反吗?模友们说还有尾舵机中立点不对,我的尾桨是平行的,舵机臂应该向机头方向拉还是向机尾拉还有尾波箱和尾桨之间的那个轴有点短,尾舵机拉一点就到头了,拉杆就弯了,这个怎么解决,是调舵臂上的拉孔吗?谢谢啊大哥们

网友C:
估计是尾舵螺距设置的问题吧。调调应该行

网友D:
如果用控可以将jj保持不自旋,就说明是舵机的机械中立点没有设置好,不能通过调整控的舵量来调整中立点的位置!
如果以上无法解决问题,看看尾桨的转动方向;面对桨,桨的转动方向是逆时针方向。
还有gyro调整问题,建议在圈内找个玩家指导调整一次。
祝 LZ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B:
不上图,不详细聊没法回答你的问题啊,很多问题需要调试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