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问题了— — #450向左自转的超厉害,陀螺是GM700

楼主(2008-10-30):
求救450向左自转的超厉害,陀螺是GM700
450向左自转的超厉害,陀螺是GM700
控是6EX GYRD是+45
什么原因啊,大家帮忙啊

网友A:
可能陀螺反向

楼主:
我控上设置是正的,陀螺仪上的开关是ON,是需要把控上的调反吗?模友们说还有尾舵机中立点不对,我的尾桨是平行的,舵机臂应该向机头方向拉还是向机尾拉
还有尾波箱和尾桨之间的那个轴有点短,尾舵机拉一点就到头了,拉杆就弯了,这个怎么解决,是调舵臂上的拉孔吗?
谢谢啊大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