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换E016带的0406A控的情况下 能上个什么锁尾陀螺呀?

楼主(2008-10-30):
不换E016带的0406A控的情况下 能换个什么锁尾陀螺呀? GM700能用么?还是只能用0704A .
知道的大大 回个话呀

网友A:
我也在咨询这个问题
有几个朋友推荐 GM700
还有MKS GY191
0704A 好像还是锁不好

网友A:
搜索下淘宝

网友B:
GM700是不错
如果米足够的话就上401、GU-210或GM730吧

网友C:
借个地方,想问下,我的E16 起飞的时候,向左,或者向右不停的旋转,请问怎么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