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决定飞机电动机的转速!

楼主(2008-10-30):
  喜欢电动飞机的朋友们一定也有这样的烦恼吧,飞机买好了,电池电调都有了,该选择电动机了,可是现在电动机的KV值有好多,虽然有些高手会常说:“根据电池或者飞机来配就可以了”。但到底什么样的飞机该配什么样转速的电动机呢?到底是转速高好还是转速低好,涵道由于工作条件和桨叶选择较少因此多使用高转速的电动机。但除了涵道飞机外,比如F3A、3D机、像真机等等到底该如何决定使用多少转速的电动机。
  欢迎大家来讨论!

网友:
一般买到的都是KV1000-KV1500的,也就试试桨,合适就飞呗.

网友:
高手们来解答吧

网友A:
根据经验来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经验来配

说得很对,飞机装多了,飞的品种多了,自然就积累了很多经验,一般一看一架飞机尺寸和空机重量,脑子里马上跳出几袈和它类似的飞机的配置,稍考虑一下,大致配置就出来。比如看到机长90CM的泡沫机、100CM的泡沫机、1100CM的轻木机。。。。。。。脑子里马上就有大致电机型号和KV值了。

网友:
楼上说的等于没说!

楼主:
还是相信理论啊!

楼主:
虽然凭经验是一种办法,但对于经验不足的朋友又怎么办呢?而且就算凭经验也只能确定大概的一个范围,准确的数据和实际效果才是硬道理。光有实际效果没有数据个人觉得也是不好!

网友:
不是先看重量,再结合自己需要的空中速度,来选择不同的电机和相配套的桨吗?推荐看航空模型,这几期都有介绍的

楼主:
看来高手们还是不大愿意分享自己的经验啊!

网友:
买成品机可能附有配置要求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高手们还是不大愿意分享自己的经验啊!

你的问题涉及的物理参数太多,很多参数都属于未知量,也就很难给出准确的理论数据,而大多数人对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不甚了解,即使有理论计算方法也难以应用,所以平时积累经验比理论计算要简便实用。经验对不同的人来说很难讲清楚的,不是不愿分享。
选择电动机的转速,要看飞机做怎样的飞行,要看飞机的升阻比,要看飞机的飞行重量,要看螺旋桨的螺距直径和效率,要看飞机飞行的需要的功率和电机的功率效率以及工作电压等等……就算是高手也不可能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来确定怎样转速才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高手们还是不大愿意分享自己的经验啊!

典型的新手结论,不是不想帮你,是你说的东西,不是几句就能说请,且回答的次数太多了,没法方便的帮你,也实在是厌倦了回答。
这种情况,不管是玩什么的论坛都会有,个别的管的严论坛,你这样下结论的,是要警告的。

简单回答你,就是:看以前的帖子。那么多精华贴、技术贴是用来放着落灰的啊!

复杂的回答:几百字的技术介绍,看着累,打的更累。

与其问转速,不如问拉力,同等拉力下。电机转速高的飞机飞的快,电机转速低的飞机飞的慢。所以,F3A、F3D、F3P都是低KV电机,飞翼、竞速都是高KV电机。

网友:
楼主应该学会在论坛中使用搜索功能,学会借鉴别人的经验,学会借用相近似机型的配置,再学会在实践中分析解决问题。

楼主:
那就是没有基准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没有基准咯

不是没基准。你先回答上这几个问题,我可以帮你计算。
1、你的飞机平飞需要的速度是多少?期望最高要能达到多少速度?希望能以最大多少度角爬升,爬升速度多少?飞机的重量是多少?
2、你的飞机在不同速度时的升力系数和阻力系数各是多少(与雷诺数有关,你还要给我机翼的几何参数和翼型)?
3、你使用的螺旋桨在不同转速时的效率是多少?
4、你使用的电池内阻多少,多少C的?
5、你买电机时,商家能否告诉你电机的额定功率、转矩、效率、空载电流和堵转转矩等参数?
……
业余条件下,这些物理参数是不能全知道的,所以,参考别人的经验和自己试验总结才是简洁有效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是没有基准咯

别多考虑了,实践出真知,要么多潜水。我今天看前几期的航模月刊,里面介绍了一个F3A高手,对一个型号的多款螺旋桨进行计算测试,不但运用大量的计算机计算、设计,还进行了48次的测试试验,照你这么看经过计算就没问题,还测试个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多考虑了,实践出真知,要么多潜水,要么多装机、多飞,多和我们交流。我今天看前几期的航模月刊,里面介绍了一个F3A高手,对一个型号的多款螺旋桨进行计算测试,不但运用大量的计算机计算、设计,还进行了48次的 ...

就是这样子,不能计算了就不用试验。欧姆定律使计算电路的基本定律,中学生的必修课,但实际想知道电流有多大,难道你还要计算,不会用电流表测量?哪个更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