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 电池过放,有补救方法吗?

楼主(2008-10-30):
LAMA V4
电池
过放,有补救方法吗?请各位大大支招!!!万分感谢

网友A:
由于过充或过放,电池中的锂由离子状态还原成原子就不可能再恢复成离子状态喽!所以,没办法补救。

网友B(2009-02-14):
我的也是。其中一个谷了可能是放电太深了吧
彻底报废了
才用了10来此

网友C:
用0851冲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