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视频AV信号的问题,求助啊!我佰度过了,GOLE过了就是没答案

楼主(2008-10-31):
视频AV信号分为3根线,1跟视频和两根音频。我想知道视频信号的频率范围和调谐方式。当然还有音频信号的。
我想做无线发射AV信号的装置。如果有器件选型方面的指导就更感激了。另外AV转RF再发射的方案我知道了并否决了。我不要这个资料。感激不尽啊:loveliness:

网友:
视频AV是全电视符合信号,大概有6M的带宽,是有场同步信号,行同步信号,亮度信号,色差信号符合而成的!
可以用残余边带调幅的方法调制(其实可以就是调幅)。做RF调整很方便的!

网友:
视频还是调成RF更方便点,其它方案容易丢同步。

音频就简单了,约1.15M频带

楼主:
视频用多少M的载波比较合适啊?(最好不要超过800M)音频调制成FM波段没问题吧!
AV的音频和视频的信号强度是多少?既然调幅我得计算静态工作点
另外可以推荐好用的IC或者模块给我,功率,体积,工作电压要越小越好,外围简单

网友:
随便你用多少的载波~

估计你是想把AV信号取出来,进行调制(选取一个台的频率),发射,再通过电视机(直接,无加密)接收对吧?这个取决你想用哪个频道,电视的频带很宽的,这些是全国电视台的发射频率
~湖北电视台 057
机顶盒介绍 065
中央少儿 084
中央4台 112
中央新闻 120
中央3台 128
资讯娱乐 136
山东电视台 144
中央教育1台 152
浙江电视台 160
新闻? 168
中央5台 176
中央6台 184
沙市新闻频道 192
沙市公共频道 200
沙市精彩频道 208
中央1台 216
湖北卫视 224
陕西电视台 232
中央10台 288
湖北教育频道 296
湖北公共频道 448
湖南卫视 471
中央8台 487
中央11台 495
中央2台 503
中央7台 511
重庆卫视 519
江苏电视台 527
广西卫视 543
江西卫视 551
湖北都市频道 559
还有音频视频信号要混在一起再发射的~

网友:
记得以前蝶机有个射频盒

这个盒子已经固定一个频率,为的是方便黑白电视机(无AV端子)使用的,你直接把它加大功率发射就可以实现无线转发了

网友:
不好意思没看到你最后那句话!

如果要分开发射的话!~只不过是个逆过程! 还有你要发射多远,需要多大的功率增益你并没有提出来~我也没办法解答

网友:
为什么放着方便的方法不用呢?前提、要求、引用说详细些,大家才好帮你。

问题说明越详细,回答也会越准确!——百度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距离要3到5米。音频和视频分开发射。选种频率的载波。因为不是使用RF发射所有不会落在所说的那那些频道(频段),是AV发射AV接受。外加音频调制成FM发射和接收(这个简单点)。功率,体积,启动电压都越小越好。有合适的IC或者模块介绍下。: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