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40M的R115F接收机,帮个忙……

楼主(2008-10-31):
帮忙量一下接收机天线有多长?不是不和40M的R136F一样长?

网友A:
大家不必对天线长度过于在意
软线天线精确天线长度意义不大,理论上讲应该是模拟四分之一波长的鞭状天线,可是天线的形态对长度影响很大,要是稍微有点螺旋就相当于加感了。即使简单折叠也会有非常大的影响,一般取的比四分之一波长的0.4到0.7倍,都可以获得相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