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头罩的干涉问题

楼主(2008-10-31):
斜盘舵机用251MG ,原配舵臂会顶到头罩,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解决?
还有飞了3D动作后,悬停的姿势不正了。这和顶着头罩飞有没有关系?

网友:
应该说是设计上的一种缺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内装不行的,因为前面这两个斜盘舵机的屁股已经紧紧贴在一起了

内装不行的话,可以尝试加上头罩固定柱。

因为我没有500,不知道市场上电脑主板用的固定柱的尺寸是否合适,LZ可以看看!

网友:
现在的回复是不是要加 哈哈哈哈,我是xxx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可以尝试下舵机从里面装,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

如果内装后舵机连杆不垂直的话,换个一般的球头。

舵机内装不行的,因为前面这两个斜盘舵机的屁股已经紧紧贴在一起了

网友:
我没出现你这种问题,可能是舵机的原因

网友:
是该换一下头罩支撑柱.哈哈哈哈.我是炸机之王

网友:
我的500也是有这问题,台湾很多人他们用700的金属头罩支撑杆换到500上用,好像正好不会碰到。

网友:
没有长球头杆,理论会更稳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舵机的耳的位置不同,可以试着把舵机内装

是的,可以尝试下舵机从里面装,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

如果内装后舵机连杆不垂直的话,换个一般的球头。

网友B:
可能舵机的耳的位置不同,可以试着把舵机内装

网友:
乱说话,superzhengyi
我有两架500,没有这个问题呀
我用的是:DS510十字盘舵機
从图中来看,我觉得是机头罩支撑垫圈没有弄垂直造成的,还有你用的球头和我的好像不一样呀,呵呵
最后说一句,BLS251是好东西,但是感觉力量小了些,做尾舵机还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