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朋友们海博星3800玩具船电调问题!

楼主(2008-10-31):
问下朋友们海博星3800玩具船电调是多少A的???原来它配的是7。2V电池。550马达,我想用电直上的3S  11。1V电池行吗???我在家里试了几分钟,,,要猛很多,但是我怕到水里时间一长就烧了!!!!

网友:
会烧的,短时间没事,长时间就不成了~我烧过。
就算短时间跑,电机也会非常非常热。。。
热到烫手的地步。不能摸

楼主:
哈哈,感谢楼上的啊,但是我把螺旋桨放在水里,,,然后用11。1V的电试了5分钟,马达都没怎么发热。。。11。1V比7。2V的转速要高很多呀。。。那个电调大概是多少A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感谢楼上的啊,但是我把螺旋桨放在水里,,,然后用11。1V的电试了5分钟,马达都没怎么发热。。。11。1V比7。2V的转速要高很多呀。。。那个电调大概是多少A的?

老兄!我就是个比例了!我就是用10节12V电来试过,结果烧了3个有刷550电机两个有刷100A电调!从那以后我就和有刷永别了.你还是用7.2V-8.4的电好!

楼主:
楼上老兄提醒及时呀,呵呵,万分感谢!~没人知道那个船的有刷电调是多大的吗!

网友:
想當年我35T550電機,24V,跑100米就彪煙了。

楼主:
楼上的真忙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