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简单10元成本的火头点火器制作

楼主(2008-10-31):
看到有很多模友用LM317制作火头点火器,那个是线性稳压会非常热的,而且效率太低,还有的用长线做降压的,感觉比较麻烦。我平时用的是LM2596-ADJ做的点火器,成本不超过10元,输出电压1.25V 电流2-3A,如果输出断路或者火头电流超过3A这个会自动保护,限制输出电流最大为3A,所以不会轻易损坏点火器,也保护火头的安全。输入电压4V 到40V都可以使用,效率可以达到70%以上,也就是如果你用四节镍氢电池供电点一个火头,电池的供电电流会小于1A。如果是8节镍氢就只有500mA的电流,这就可以想象8节充满电的镍氢电池可以使用多长时间了。点火器由于转换效率很高本身不需要散热器,发热非常小,甚至启动完发动机,还是凉的。一定注意用的是LM2596-ADJ的,LM2596-5.0或者-3.3或者-12或者-2.5的都不行,只有尾号-ADJ的才是1.25输出的。
     因为器件太少,电路太简单,我拿单面敷铜板用刻刀刻的电路板,输入和输出还有地的线条要尽量宽,引线也要尽量粗些。输出用了两个鳄鱼夹,一个夹在发动机的散热片,另一个夹在火头中间就可以,不用区分正负极的。但尽量防止断路。

网友:
这么麻烦,还是手榴弹方便。

网友:
 支持楼主,我也要学着做一个。

网友:
这个是不错    要是能设计个好东西能卡住火头不用鳄鱼夹就好了

网友:
 找了一天没找到这个DC/DC元件。郁闷。不知道楼主是否方便代购一套原件给我。

网友:
LM5296在大连找遍了都买不着,兄弟,能不能给邮寄几个啊

网友:
LM2596买不着啊。

楼主:
不会吧,淘宝上也有呀

这个芯片太好买了

楼主:
请大家注意,33uH电感的电流一定要大于3A的

输入端的电解电容耐压一定要比你的输入电压高一倍以上,两个电解电容容量大点小点都关系不大。

网友:
感谢楼主,我也做了一个,真的很好用。电压稳定,发热小!!!

网友:
哇 有没有现成的卖啊

网友:
那个1N5824的二极管用1N5402可不可以

那个1N5824的二极管用1N5402可不可以

楼主:
需要是肖特基的3A以上的管子,1N5024是个稳压二极管当然不行。

网友:
东西都买到了,

我说要配套的电感,老板说不是33UH ,是330UH,都是这么卖的,我又看了资料,是33UH,我看你上的图是.330,应是330UH, 十倍呀,

网友:
今天问了好多家都没有LM2596ADJ,晕死了,

网友:
做好了,好用,可靠,

楼主:
330就是33uH,331才是330uH

最后面那个数字X,是10的X次幂的意思

网友:
多少效率

网友:
效率还可以,我用3S锂电,初级电流500MA左右.

楼主:
LM2596效率满载时比较高

轻载最低效率时也超过70%

网友:
楼主,这个东东怎么做?有兴趣,但是不知道怎么做、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没有买到LM2596,只有LM317,LM317是3端的,输出1.2~30V,最大电流2.2A,不知道可以用不?

楼主(2008-12-01):
317当然不行

317当然不行,那就失去意义了,2596是开关电源,而317是模拟的,那样效率太低,能量都发热了。2596非常好买,淘宝上太多卖的了

网友:
买不到LM2596ADJ,转遍的襄樊电子市场,晕

网友:
CIN的680电容用1000uF的带可以吗?

网友(2009-01-03):
 想问一下。怎么每个人做出来效率那么高。我的反而那么低啊?初级电流8V时候是1。5A。。算算效率就20%多点的转换率。问题出现在哪里啊?哪位高手可以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

我也做了一个,很好用,我觉得在各大论坛中的自制点火器,最好用是这个,正常点火发动完都没有发热,插上1-2分钟或有一点发热.怕它发热可以加一块散热片在LM2596上.

元件接插,焊接

元件接插,焊接

网友:
郑州的中州商场有所有的元件
    LM2506-ADJ 我买两个,3.5元一只,肖特基二极管在东明电子购到,0.5元一只,其他元件很便宜,元件总价可控制在5元以内。
    我作了一个,很好用!  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经使用,发现因电流大电线的压降不可忽视,我用的是MOTOLOLA充电器线(可能稍细一点),经实测,火头处电压偏,低仅1.05V,可启动,但不很理想。 我在2569调整端加了两个电阻(输出端到调整端断开,接入一330Ω电阻,调整端到地接一1.2K电阻),使电压升到1.58V ,带负载后火头处电压达到1.38V 左右,启动明显顺利。

网友:
嘿嘿  楼上麻烦画过图啦  电盲一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