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平衡仪的问题

楼主(2008-10-31):
平衡仪的作用就是无论空中任何姿态,只要一放开控,它就自动变成悬停,,,,,这个不知道有没有错?

只要一动遥控,平衡仪就自动失效,飞机按照控的指令飞行,这个不知道有没有错?

如果以上两条都没错,那么想请教一下,,,我要飞机保持匀速向前,,那应该怎么操作?

没装平衡仪的时候,,只要我打一下向前,,然后放开控,飞机就会一直向前,

但是装平衡仪以后,就不行了,一放开,马上变悬停,

但是我总不能一直打向前啊,,如果这样,飞机前倾的量就会越来越大,最后变成前空翻了,

请用的的朋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我以前也用,平衡仪会用坏手法的~

网友:
平衡仪没玩过,飘过。。。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无漂移抑制功能或有该功能但未开启或不具备有效控制条件时,平衡仪只是在接受中立信号时使直升机操控机构保持在中立位置,在此状态下直升机保持在水平面的“动平衡”状态。如此前直升机处于运动状态,则由于惯性,直升机仍会保持原方向的漂移。
若先通过遥控将直升机稳定在无水平移动的“悬停”状态,再放开摇杆(此时遥控器输出中立信号),则直升机可基本保持无漂移“悬停”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漂移抑制功能或有该功能但未开启或不具备有效控制条件时,平衡仪只是在接受中立信号时使直升机操控机构保持在中立位置,在此状态下直升机保持在水平面的“动平衡”状态。如此前直升机处于运动状态,则由于惯性,直 ...

意思是平衡仪无法将任何状态下的机,修正到悬停状态?

网友C:
前二句都是错的

平衡性是自动的修正外界的干扰,使用飞机更向你需要操作的方向稳定。

也就是说你让他斜的,只要你不修正回来,他还是斜的。你在改变他的姿态时,他也会同样安照你的意愿动作,并同时排除外界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二句都是错的

平衡性是自动的修正外界的干扰,使用飞机更向你需要操作的方向稳定。

也就是说你让他斜的,只要你不修正回来,他还是斜的。你在改变他的姿态时,他也会同样安照你的意愿动作,并同时排除外界干 ...

那就是差不多每个方向多一个陀螺仪罗,这好象没啥用握

我看到的平衡仪视频是可以自动修正到悬停状态的哦

网友:
也许有些是的,但是真正的用角加速度传感器和重力加速度传感器的是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