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各位高手,加速管

楼主(2008-10-31):
小弟菜鸟,想问一下各位高手船上加速管起什么作用啊?怎么个原理?大白鲨那样的船没有加速管不是也能跑么?为什么非得加?

网友:
加速管又名谐振管,靠增大气缸体内压力,起个放大发动机功率的作用,没管也能跑,加了更快。回答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测试过,没有多大的影响。就是炫,好看。哈哈哈哈,我是superzhengyi。
垃圾!喜欢信口开河,毒害新人。

楼主:
封贴,已收到答案,感谢二楼的高手!

网友:
基本分两种,谐振腔和谐振管,,谐振管是谐振腔+消音器!

网友:
谐振管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只能对发动机一定的转速段加速,当发动机的转速低于这个速度段试,谐振效应会压制发动机的提速。

所以谐振管的参数除了谐振频率以外,还有谐振段范围的宽度。

网友:
对滴!谐振管的使用和气压等等天气因素很有关系的,我是听一个教练级大虾说的,所以建议像我这样的新兵菜鸟们继续潜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