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充电器那位用过,看似便宜

楼主(2008-10-31):
B6智能平衡冲(配套线/铝箱) 加强版V2 智能充电器B6 ,不知可有人用过,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楼主:
220元

多功能充电器中是不是最便宜的?

网友:
不算最便宜的啊

网友:
好像就是KDS的那个。

网友:
楼上的见过充电器吗?

网友A:
我正在使用中,以下是我在使用后总结的经验.
我用3S锂电平衡冲电,在等到充电器充电完成显示FULL后,拔调电池用万用表测量电池电压显示4.16  4.18  4.16,我觉得奇怪,怎么没有到4.19或4.20啊,可能充电器价钱便宜,精度不高,后来我解决了把电池冲到4.19   4.20  4.19这样的程度.我是这样操作的,先用平衡冲功能充电完成,再拔掉平衡冲插头,使用串冲功能再冲电,再冲大概10几分钟,等到充电器显示FULL就充电完成了.再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是4.19  4.20  4.19 这样还不错.以上是我个人的心得,希望有高手来指点一下,如何解决充电不足的问题,谢谢!!

楼主:
谢谢楼上

请各位进一步指点

网友:
我刚刚买了一个类似的B6 上次忘记选平衡充电 充完就4.22.  4.18  4.23        有时间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正在使用中,以下是我在使用后总结的经验.
我用3S锂电平衡冲电,在等到充电器充电完成显示FULL后,拔调电池用万用表测量电池电压显示4.16  4.18  4.16,我觉得奇怪,怎么没有到4.19或4.20啊,可能充电器价钱便宜,精度不 ...

这样控制不好时间啊,搞不好就过充了,我是用平衡充充到提示充满后,用万用表量一下每片的电压,不满4.2V的单独再用充电器的那个非平衡充功能每片补充到4.2V,也就是用个两针的插头插到电池平衡充接头里充。

网友:
都差不多一样的,没有什么分别的

网友:
买来冲电瓶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