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拉原理

楼主(2008-10-31):
原来对飞机螺旋桨右拉抵消反扭的原理一直想不明白,最近看到一片螺旋桨设计的文章才搞清楚,右拉对机头产生的力拒和反扭根本不再一个坐标轴上,右拉产生的偏航力拒不能直接抵消反扭,螺旋桨旋转时会产生浆尖涡流,右拉会使浆尖涡流向左翼外侧延伸,向右翼内侧收缩,这样产生的作用就是提高左翼升力,降低右翼升力,作用力的大小和螺旋桨转速成比例,只要右拉角度合适,不管在什么转速下都能抵消反扭作用。但右拉同时产生的偏航力也会产生不良影响,会使飞机向右侧滑飞行,只是一般侧滑角比较小,看不大出来。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思考过,反扭是一个旋转力矩,而右拉产生的力矩是非旋转力矩,所以是不能直接抵消的,我看了很多网上的文章,都没有详细说明这个问题,多次论坛上请教高人画出受力分析图,回复都是草草地 说什么右拉产生的力抵消了反扭力矩,云里雾里。楼上的分析可以参考。

楼主:
一个是横滚力矩,一个是偏航力矩,这么可能直接抵消~~~

楼主:
早期采用机械操纵的单浆真机也有采用右拉的方式,由于会对飞行姿态产生影响,而且只能抵消空气反扭,并不能补偿由于激烈加减油门产生的动态惯性反扭。现在的电传操纵飞机已经不再采用右拉,而是采用副翼动态补偿的方式。而模型飞机如果控比较高级,也可以采用油门--副翼混控方式,可能会比简单右拉理想~~~~

网友A:
要是后推机的话

要是后推机的话,是不是就该右上安装电机呢?我作了个比较大的KT,用了8寸桨(再小的话,没力了),发现反扭很大啊,都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

2.问下上述问题,要是用副翼修正的话,能有作用吗?

网友B:
一个是横滚力矩,一个是偏航力矩,它们所产生的力的效果是等效的。
反扭产生横滚力矩,飞机产生向左侧滑力,向左偏航;
右拉产生偏航力矩,飞机产生向右侧滑力,向右偏航;
一左一右不是刚好抵消吗。

网友C:
真机都喷气式了,不存在横滚力矩了,因此..............问题不存在了

楼主:
后推机没什么效果~~
最好是油门—副翼混控,混控量要由小到大慢慢调整到合适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机都喷气式了,不存在横滚力矩了,因此..............问题不存在了

塞斯纳也升级成喷漆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后推机的话,是不是就该右上安装电机呢?我作了个比较大的KT,用了8寸桨(再小的话,没力了),发现反扭很大啊,都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

2.问下上述问题,要是用副翼修正的话,能有作用吗?

后推的话发动机应该是右下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横滚力矩,一个是偏航力矩,它们所产生的力的效果是等效的。
反扭产生横滚力矩,飞机产生向左侧滑力,向左偏航;
右拉产生偏航力矩,飞机产生向右侧滑力,向右偏航;
一左一右不是刚好抵消吗。

你的理解错误哦~~~~反扭是不会产生偏航力矩的,偏航是在横摆发生后后才产生的,而我们就是要抑制横摆的发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推机没什么效果~~
最好是油门—副翼混控,混控量要由小到大慢慢调整到合适值~~~

这样啊?要去尝试才能确定哦,希望可以飞起来,用人工修正.  在知道实际效果后,再设定混控

楼主:
后推机一般好像用小浆,反扭应该不太明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推的话发动机应该是右下推

哦,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理解错误哦~~~~反扭是不会产生偏航力矩的,偏航是在横摆发生后后才产生的,而我们就是要抑制横摆的发生。

没错啊,发动机的反扭力使飞机绕纵轴向左旋转,使飞机向左侧滑产生向左的偏航力,这跟向左打方向舵效果是一样的。
发动机右拉产生向右的偏航力,也是跟向右打方向舵效果一样。
这样一左一右的偏航力不是互相抵消了,保持飞机的航向不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推机一般好像用小浆,反扭应该不太明显啊~~~

问题是我的机太重,没有合适的电机,所以上了个1950KV的2208.用7寸推力比勉强到1.用8寸还好点.但两种桨都有很大的反扭力

楼主:
后推机只要下推,不需要右推,右推不会抵消反扭,反而会使飞行姿势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啊,发动机的反扭力使飞机绕纵轴向左旋转,使飞机向左侧滑产生向左的偏航力,机头也就向左偏航了,这跟向左打方向舵效果是一样的。
发动机右拉产生向右的偏航力,也是跟向右打方向舵效果一样。
这样一左一右 ...

我晕哦~~
关键是向左偏航力是在飞机左倾后才产生的,而我们就是不希望它左倾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晕哦~~
关键是向左偏航力是在飞机左倾后才产生的,而我们就是不希望它左倾啊~~~

发动机的反扭使飞机有左倾的趋势,但是加了右拉以后这种趋势被抑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推机只要下推,不需要右推,右推不会抵消反扭,反而会使飞行姿势难看~~~

为什么前拉要右下,后推又只要下呢?还是请老鸟指点一二

网友:
是迎风面的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前拉要右下,后推又只要下呢?还是请老鸟指点一二

下使飞机产生低头力矩。
右使飞机产生向右偏航力矩,抵制发动机向左的反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动机的反扭使飞机有左倾的趋势,但是加了右拉以后这种趋势被抑制了,实际上飞机并没有左倾,如果没加右拉或者右拉角不够的话,飞机肯定要向左倾斜,向左侧滑的。

楼主:
不同轴向的力矩和力是不能抵消的,这是基本力学原理,你找本力学书先看看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同轴向的力矩和力是不能抵消的,这是基本力学原理,你找本力学书先看看再说~~~~

这两种力矩产生的效果正好相反,所以可以互相抵消。
其实发动机加右拉角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持飞机的航向稳定性,保证飞机能直线飞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发动机的反扭使飞机有左倾的趋势,但是加了右拉以后这种趋势被抑制了,实际上飞机并没有左倾,如果没加右拉或者右拉角不够的话,飞机肯定要向左倾斜,向左侧滑的。

红色部分,这个时候还没有左倾,只是一种趋势,所以没有向左偏航,右拉产生的附加作用假如不考虑螺旋桨气流对机翼的影响,反而会使飞机右偏航,而不是左右抵消。

请注意,这个时候还没有左倾,所以不要说什么已经左偏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使飞机产生低头力矩。
右使飞机产生向右偏航力矩,抵制发动机向左的反扭力。

那也就是说,向下装发动机和抵消反扭力无关罗?那为什么要下装呢,为什么要令机头想下?

楼主:
螺旋桨反扭产生的左滚力矩是空气动力产生的,右拉产生的右滚力矩也是对机翼空气动力产生的,右拉力是其中的副作用,对飞行姿态产生不良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也就是说,向下装发动机和抵消反扭力无关罗?那为什么要下装呢,为什么要令机头想下?还有,要令机头向下的话,尾推机不就该装向上了吗?(将飞机看成一个整体?)

一般后推机电机都在重心后面,当然要下装(向上推)

网友:
下拉的作用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因为下拉对左右机翼所产生的附加气流是对等的,不产生反扭力矩,所以只需要考虑垂直向下方向的分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红色部分,这个时候还没有左倾,只是一种趋势,所以没有向左偏航,右拉产生的附加作用假如不考虑螺旋桨气流对机翼的影响,反而会使飞机右偏航,而不是左右抵消。

请注意,这个时候还没有左倾,所以不要说什么 ...

飞机没有左倾,但是同时也不会右偏了,因为力已经抵消了。
如果不是这样,飞机岂不是要一直向左倾斜着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后推机电机都在重心后面,当然要下装(向上推)

那为什么前拉机又要向下呢?按你这个说发,前拉机重心在前,岂不是要在前面向上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旋桨反扭产生的左滚力矩是空气动力产生的,右拉产生的右滚力矩也是对机翼空气动力产生的,右拉力是其中的副作用,对飞行姿态产生不良影响。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为什么前拉机又要向下呢?

前拉机的电机一般都安装在重心前面,当然是向下拉

网友A:
那前拉机,为什么要下拉?为什么要产生低头力距,照楼上说的,前拉机重心在前,反而需要有个向上的力啊

网友:
只是从两种力的效果来分析
反扭使飞机向左偏航,右拉使飞机向右偏航,这两个偏航力互相抵消了
飞机空气动力原理书上是这么写的
向右偏转方向舵也可以产生右拉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前拉机,为什么要下拉?为什么要产生低头力距,照楼上说的,前拉机重心在前,反而需要有个向上的力啊

发动机向下拉会产生一个垂直方向向下的分力,这个分力把机头向下拉

网友:
下拉可有可无,不一定要有
右拉可能一定要有

楼主:
反扭使飞机向左偏航
这位写书的教授比牛老先生还要牛~~~

网友:
请分析无翼型KT板机的情况,是否需要用右拉,没玩过KT板机,所以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扭使飞机向左偏航
这位写书的教授比牛老先生还要牛~~~

的确是这样:
反扭力使飞机向左绕纵轴滚转,飞机向左倾斜,飞机向左转弯的时候不是向左倾斜吗?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发动机向下拉会产生一个垂直方向向下的分力,这个分力把机头向下拉

绕来绕去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前拉机要下拉,(为啥要把机头向下拉)

网友B:
很多模型飞机起飞的时候离地瞬间会向左倾斜就是证明,反扭力矩确实使飞机向左倾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很多模型飞机起飞的时候离地瞬间会向左倾斜就是证明,反扭力矩确实使飞机向左倾斜

左倾和左偏航是两个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绕来绕去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前拉机要下拉,(为啥要把机头向下拉)

抵消一部分升力,主要是防止飞机在爬升的时候迎角越来越大,飞机向上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来绕去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前拉机要下拉,(为啥要把机头向下拉)

下拉是为了抵消螺旋桨拉力增加产生的升力增量,如果拉力线和通过重心的中心轴重合的话,推油门加速使升力增加会使飞机上跃,不会直线加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左倾和左偏航是两个概念

是两个概念,但是左倾会使飞机向左侧滑,向左偏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拉是为了抵消螺旋桨拉力增加产生的升力增量,如果拉力线和通过重心的中心轴重合的话,推油门加速使升力增加会使飞机上跃,不会直线加速~~~

对对对 ,就是保证加油门的时候飞机能直线飞,而不是向上爬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拉是为了抵消螺旋桨拉力增加产生的升力增量,如果拉力线和通过重心的中心轴重合的话,推油门加速使升力增加会使飞机上跃,不会直线加速~~~

 完全明白!!!谢谢大家!

网友:
1,反扭情况下的左倾不应该造成左侧滑,因为左右机翼受到的阻力相等,但是左转还是有的。
2,人为压坡度下的左倾,即转弯操作,会造成侧滑,因为由于副翼的动作,使得左右机翼阻力不同。升力在垂直方向的分量与飞机的重力平衡,水平方向的分量提供了飞机作曲线运动的向心力。

网友:
需要认清的是,转弯并不是侧滑,是由于升力在水平方向产生的向心力使飞机做圆周运动。

网友:
下拉角度有没有一定规则

右拉是2度,那下拉角度又是多少呢

网友:
右拉2度是什么地方查到的?

网友:
楼主说得有道理,不过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尾推机设右推角是不能抵消反扭的,因为螺旋桨的气流没有吹过机翼。

网友:
很多帖子上都有说啊。航空模型上介绍飞机的时候也说过。有的模型是3度.

网友E:
螺旋桨除了直接对机身产生向左的扭距使飞机自然向左横滚外,螺旋桨产生的螺旋形滑流对飞机各翼面也会产生重大影响。螺旋桨滑流会改变处在滑流影响区域中翼面的气流进角并引起翼面上的升力大小发生变化。滑流首先流经的机翼使得机翼产生附加的向右扭距可以抵消一部分螺旋桨扭距,这个是好的影响。但滑流到了垂直尾翼,影响的作用就大了,对于垂直尾翼来说,滑流增加了垂直尾翼向右的气流进角,使得垂直尾翼向右方向产生的升力增大,这增加的升力通过机身这个力臂于是便产生了额外的向左扭转的力矩,飞机自动向左偏航。因为螺旋桨滑流的影响,在实际应用中,为了消除这个影响,或是增加右拉,或是改变垂直尾翼安装角度等方法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螺旋桨除了直接对机身产生向左的扭距使飞机自然向左横滚外,螺旋桨产生的螺旋形滑流对飞机各翼面也会产生重大影响。螺旋桨滑流会改变处在滑流影响区域中翼面的气流进角并引起翼面上的升力大小发生变化。滑流首先流经 ...

恩,螺旋桨滑流对整个飞机的各个翼面影响还是很复杂的,很难用力学来简单分析,只能通过风洞来取样测定,我们也是讨论个大概,希望大家都能参与。

网友:
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后推机不能用太低转速的电机了,只有高转速配小桨才能有效减少反扭,用右推的方式,由于没有浆风力直接作用在翼面,所以作用不明显(前进时候,应该会好点吧?)。今天尝试了在后推机的右下安装,在家试车的时候发现飞机轴心向左自旋,同时向右偏航(右推的结果),和上述大家说的一样。
要是飞起来,有速度的话,该可以抵消吧?心中没底,希望首飞别秒炸,那就可以调整右推和副翼了(很麻烦,应该在不同速度下,都不同吧?想起上面一个兄弟说的油门副翼混控。。。。。。)

网友F:
反扭是一个旋转力矩,而右拉产生的力矩是非旋转力矩,虽不能直接抵消,但我觉得能对航线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