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充电器的感慨!

楼主(2008-10-31):
  现在觉得一个充电器变得像搞科研一样,有必要吧。在心情贴又看见有人问12V能不能充镍氢电池,很久以前,我们充镍镉电池用时间计算,后来开始用镍氢电池了,慢慢充等不及,开始大电流快充,只是变压器整流而已,也用时间计,后来知道了镍氢电池充满时温度上升很快,于是在没有自动充电器的时候,就差不多到时间用手摸,发烫了就充满了。就这样过来的,我现在甚至还有11年前的电池,一直在用,它从来没有睡过温暖的床,但它还很好用。。。。。。。。。。。。。。。。。直到出现了锂聚,一切都变了,好象要用到科研极的精度才能保证不会被充坏,有必要吗?它说到底只是一个充电器而已,手机的、笔记本的充电器也没要求这么高的精度吧,mV级,照样用的好好的,有人说模型用的能大功率放电,和一般的锂聚不一样,但我认为它还是锂聚,化学性质没有变,怎么能大电流放电呢,极板面积加大了距离减少了,输出线加粗了,但它的化学组成没有变,充电方法没有变,试问有多少朋友的电池是充坏的,过放坏的多吧。
  再唠叨两句,锂电池充电电路其实很简单的,恒流加恒压就行了,完全可以准确的充满,分离元件就行,所以才会有许多朋友自己动手制作。真正难以检测充满的电池是镍氢电池,0电压斜率检测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个高质量的镍氢充电器技术含量比锂电的充电器高多了。

网友:
 说的在理。
我是没那么小心,充满就用,用完就充,瞎操那份心干嘛。

网友:
小电流的简单,大电流充还是有点讲究的。

另外,笔记本是锂离子,手机一般是小电流锂聚,都基本不要考虑平衡问题。

任何事都有他内在的学问,不要只看表面

网友A:
我用过很多笔记本,应该不下5,6台,电池不出几个月就坏掉了。究其原因就是没有用平衡充,以及长期充着电使用。如果用平衡充的话,估计寿命就会长一些。
如果恒流加恒压那么简单的话,也不会有那么多公司出专用的集成电路了。
至于平衡度和精度,并不是说不到1mv就没法用了,但在价格一样的前提下,当然挑精度高的,来得放心罗。就好像你穿衣服,两个袖管差2公分不会怎么样,别人也不见得注意。但是你买衣服的时候总是希望袖管的差距越小越好,最好在1毫米以内。钱是消费者掏的,你没要求,难道商家会自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我认为它还是锂聚,化学性质没有变,怎么能大电流放电呢,极板面积加大了距离减少了,输出线加粗了,但它的化学组成没有变,充电方法没有变,...........% M- A4 L( k2 n6 H9 @1 H. a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

化学组成千差万别..............别的不多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很多笔记本,应该不下5,6台,电池不出几个月就坏掉了。究其原因就是没有用平衡充,以及长期充着电使用。如果用平衡充的话,估计寿命就会长一些。
如果恒流加恒压那么简单的话,也不会有那么多公司出专用的集 ...

笔记本电池都是平衡充的,放电也是单独监测每个cell的

寿命短的最大的杀手是满电存放和经常小电流充电

网友:
LZ干吗不做这些如此简单的充电器抢占市场?!
从我非技术专家的角度来看,真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化学组成千差万别..............别的不多说了。

你好,我只以为和电池电压相关的因素只有极板材料呢,只考虑了它们之间的电位差,如果有什么易懂的知识,请教我,谢谢。

网友:
有没有技术含量就看一个充电器能不能把一个大肚子的电池给我充小喏

网友:
这个牢什子本来就不需要什么MV级的高精度,但是充电算法中还是有些科技含量的,否则也不会人在研究充电算法。

网友:
呵呵,我没想那么多,直接就用,坏了再换,其实到现在也没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电池都是平衡充的,放电也是单独监测每个cell的

寿命短的最大的杀手是满电存放和经常小电流充电

我笔记本,天天插着电池,天天插着交流220v,正好是你说的满电存放满电使用,经常小电流充电,一年半了,没见单独电池使用时间缩短多少奥。笔记本工程师建议的使用方法正是我目前用着的方式。

网友:
争议帖,留名,看结果。
楼主,懂技术的和不懂技术的看待实物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不可强求啊!

楼主:
十分同意LS的,随人看吧,呵呵。

网友:
对,,,,,镍氢充电器,技术含量都比锂电的高,当然价格也是一样..
就拿muchmore sc这种中端镍氢充电器来说,LIPO功能是多余的,但是也要11XX,但是比那些所谓的全能充电器,要好不知道多少倍~~

网友:
我也同意

天天都有人说,充电器充暴电池了,虽然充电器也在责任,但是电池也逃不了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