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72M的6W功率放大器,加大遥控距离

楼主(2008-10-31):
最近发现想加大设备发射功率的朋友很多,根据我的经验该发射管的方案不可取,一般设备发射功率在150mW 到300mW之间,即使加大发射功率1倍也只能获得链路上的3dB增益,拉距试验几乎看不出效果,还不如该天线划算。而且发射机功率加大1倍后电流和功耗都增加很大,设备稳定性无法保证,我以前做过一个2SC1971的3W 72M功率放大器,这个可以在外部实用,当时用FF9引出线来推这个PA,拉锯到了7公里。C1971的功率放大器其实做起来很简单。只是很多模友不知道如何调整,也没有专业仪器。今天重新把一个外国人的图纸贴出来,给大家做个讲解。

这个电路在72MHz输出功率5W是比较容易的,但一般的发射机推不动,FF9的输出功率72MHz频谱的主峰值只有300mW。而且如果连线处理的不好可能还会衰掉3dB,这样就只能达到150到250mW。这个放大器只有超过10dB的功率增益才可能推到3W。所以我们用这个电路也只能产生3W的输出功率。C1,和C2是做阻抗变换用的,是个典型的电容阻抗变换,1971的BE输入阻抗在10欧姆左右。而如果按照50欧姆的输入阻抗来计算需要一个1/4左右的阻抗变换,通过调节C2可以达到最佳匹配效果。调节L1与C1和C2的电容网络在72M谐振,也作为选频网络使用,R1和L2为基极提供偏置和馈电,此电路为C类偏置。无需调节即可,L5为集电极馈电,无需仔细调节。C6,C7,C8,C9,C10,L6构成电源的派型滤波,也无需调节。L3,L4,C3,C4,C5构成带通的输出滤波器,也可以作为调节与天线的匹配状态。建议先调节C2和L1,达到最大输出,然后调节输出网络,再调节到最大输出。大家可以做个10多块钱的简易的场强计来测量。

网友:
好专业!我不懂。纯支持

网友:
炸机罪魁祸首啊

网友:
航拍很有用的

网友:
老大做几套测试,然后开卖。

楼主:
一般大家玩航模遥控那么远有用吗?看都看不见了。

这个三菱的发射管都老掉牙了,70年代很流行的,网上有成品的这个东西出售的。但不是72M点频的,是88到108调频发射用的,买个重新调整就可以,电路基本都是这个。

网友:
说实话有感觉有点不道德,就像山寨手机吓死人的铃声一样……。
并不是FUTABA、JR不能把功率做大,也不是诺基亚、摩托罗拉不会把铃声做大。

还是要讲一下公共道德。 毕竟这个天空不止你一位在飞

网友:
一味的加大功率很简单,问题是有意义吗?

网友:
还违法了

网友:
看怕几公里内都不能同频了

网友:
如果是小飞机,过100米,就看不清了.有这个毕要吗.而且耗电很大,要不一会,控就没电了.如外接电源,又不方便.

网友:
加大功率的出发点就不是给普通航模用的。就像5楼说的,用途就不同了。

有能力做这电路的,都知道功率大意味着什么,不需要再提醒。需要提醒的,都没能力做这电路。

感谢楼主。

网友:
楼主说的没错

一般来讲1MW发射功率=控制距离1米(粗略讲,环境和天气就不讲了),昨天用综合测试仪器测得
ZH-2000输出功率就有200MW=200米 如果加大功率真的看不到飞机了,这个遥控飞机不现实! 如果用来控制机器人或者做调频发射还不错!

楼主:
楼上的说法是错误的,功率只是决定通讯距离的几个因素之一。

以前有人提过说多少瓦可以通讯多远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通讯距离的决定因素共有6个,发射功率Pt,发射天线增益At,信号频率f,接收天线增益Rt,接收机灵敏度Pr,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包括背景噪声,雨衰和水蒸气衰减,多径和折射等。比如:如果换一根增益高一倍的发射天线和加大一倍发射功率是相同的。把发射功率和通讯距离联系起来是很滑稽的说法。工程上估算通讯距离的自由空间衰减方程如下:
32.4+20lgd(Km)+20lgf(MHz)=发射机灵敏度Pt(dBm)+发射天线增益At(dBc)++接收天线增益Rt(dBc)+-接受机灵敏度Pr(dBm)+3dB安全余量

根据以上方程就可以计算出通讯距离d了。

楼主:
这个功率放大器虽然使用的人很少但有它的特定用途的。

说说我以前的用途吧。
首先,在非视距遥控的飞机上,就不用说了,比如无人机。
其次,在视距内遥控的飞机上如果装了贵重的仪器或者航拍设备,或者飞机很贵重,就需要具有二级遥控保护功能,主要应对两个情况出现:
1.当有同频信号干扰遥控设备正常通讯时,立刻打开二级遥控设备,加大发射功率,获得对干扰信号的高信噪比,确保飞机安全返航。
2.当操作手由于操作失败使飞机飞离遥控范围,也需要立刻打开二级遥控设备重新获得对飞机的控制。
如果只是飞普通飞机的确没什么用的。

网友:
这个不是这样说的

32.4+20lgd(Km)+20lgf(MHz)=发射机灵敏度Pt(dBm)+发射天线增益At(dBc)++接收天线增益Rt(dBc)+-接受机灵敏度Pr(dBm)+3dB安全余量
公式没错,也很专业
正常晴天的情况下-那你测试下天地飞的距离多少?看看是不是
1MW发射功率=控制距离1米   这个是市场基本行情, 当然你说要加八木的定向天线,加二次变频的接收机~当然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网友A:
还有这个电路根本就不会工作~

丙类放大 我做过 这个电路就不会工作!
不知道是我自己制做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我相信同行,很多人碰到过想类似的问题!这个是调频发射电路的放大部分!要想工作前面还要加一级,阻抗匹配和,功率推动!
不知道楼主
这个电路你试验过吗?
我不是恶意灌水,发帖子就要有根据!

网友:
自己没有试验过

也没有制作过程~你想让 让看你帖子的人~学到什么?还是,COPY 粘贴?
实际应用而又华而不实际~
真有能力讲解这个电路,你就把这个电路的静态参数,和动态参数,以及为什么,要取这或那的元器件! 你能回答出来我就 F 你

网友:
楼主哪个城市的?要是杭州的,使用前一天麻烦预告一下。我是也是72MH的,不想让自己的飞机被楼主“超大规模远程杀伤性武器”干掉

楼主:
看来模友们的电子水平有待提高呀!

这个电路可以说是最简单的PA电路了,没必要讲解了吧,哈哈。教科书式的经典尖顶余弦丙类放大器。市场上40M和72M的遥控器发射电路也基本都是这个,只是发射管是**率的罢了。这个电路竟然被质疑不能工作,我实在无话可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关于射频的技术问题,或者你说的电路参数不会计算和不会分析。可以随时和我联系。QQ:35709713。你在论坛中可以不尊重别人的帖子,但希望不要不尊重别人的技术。

网友:
支持楼主的看法,这个电路绝对没有问题,只是需要足够大的激励信号来驱动罢了.
请楼主发一个激励级的放大电路吧

楼主:
现在遥控器输出可以直接推

我们一般遥控器输出带50欧负载都能推出150mW以上,FF9能推倒300mW,这个电路增益应该在10dB以上。这样一般遥控器都可以直接推倒2W以上甚至到3W以上。遥控器内的末级也是一个完全一样的丙类放大器,只不过是中等功率管做的。

网友:
我在大学做过15W的FM 90M 左右的发射器!

网友:
大功率的射频装置,还是自律比较好
毕竟这个频段不是一个人独用的
而且如果遇到同频干扰,希望盖过别人的信号救自己的飞机,这。。。
至于给无管委抓到会是怎么个结果,这个一般人更在乎的是会不会影响大家对这个频段的公平使用

网友:
好东西,正需要啊

网友:
楼主想做遥控飞行**啊,要这么远的控

网友:
丙类放大要求推动电压要足够的大,而且后级的滤波器要调的比较好,否则谐波会很大!对发射器而言是在做无用功,还会干扰别人!

网友:
功率大了,
对自己伤害也大了

网友:
这个电路好像是4级滤波的?会产生邻频干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丙类放大 我做过 这个电路就不会工作!
不知道是我自己制做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我相信同行,很多人碰到过想类似的问题!这个是调频发射电路的放大部分!要想工作前面还要加一级,阻抗匹配和,功率推动!
不知 ...

按楼主的接法有可能电路不会工作  在此放大电路前加一级激励电路方可工作   还有电压应提高到15伏  c1971    电流2A   功 率13W    频率175M

网友(2009-01-05):
又看了一遍,还是不明白1MW控制1米-----是地面还是空中的距离?    师父的贴要顶!

网友:
   http://nature.org.cn/bbs/viewtopic.php?p=118#118

  个人觉得这电路不适合制作模型遥控器的功率接续器。此电路是早期为业余无线电窄带调频通信而设计的,谢谢!

abc

网友:
请问楼上几个问题:
1目前使用的比例遥控电路第一级震荡级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2遥控器通过音频线连接至电脑运行模拟器时,使用的是电脑的哪一个接口?
3调频通信的频带范围是多少M?
4调频通信是否传输的是音频信号?
谢谢!
另外,在下所指的比例遥控电路仅仅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生产制造的,不包括那个在中国杀了几千万人的日本人制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