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2.4G的一个问题,请大家要注意了。。。

楼主(2008-10-31):
这个问题在2.4G的接收机天线上

2.4G的接收机天线和以前的PCM,PPM不同

2.4G的天线比较特色,分为里外2层,外层好像叫屏蔽层

里面是通讯层,而这天线和接收机结合的地方和以前

的PCM,PPM完全不同,以前的只要直接焊上就可以了,

但2.4G的很复杂,要分2个层的去焊接,Futaba原装的

接收机电线都有一个固定座,天线直接装在固定座上再插

到PCB板子上的,上周炸机的时候把2.4G天线从固定座上

拉出来了,现在根本没法手工的装回去,因为2.4G有很强的

方向性和屏蔽性,所以接收机一般有2根引出天线,给你放在

飞机的2侧,我现在断了1侧的电线,导致收屏蔽的几率增加1

倍,如果你的飞机很贵的话,请一定要注意天线不能断,

Futaba好像也没提供2.4G接受天线的零售,真TMD烦。。。

网友:
这样难道只能新买个接收?

网友:
 真惨。看来要小心点做手术

网友A:
2.4G的接收天线只需要一根普通电线,不需要屏蔽

你看到的“屏蔽”层是编织网,用来防止天线折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g非常危险,我一个朋友,深圳香蜜湖这边的,才打到一个老太婆,花了7万!哈哈哈哈,我是superzhengyi。

脑子进水了呀,跟打到老太婆什么关系呀

网友:
2。4G接收的两根天线是很麻烦。楼主可采用我这样的布线看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的接收天线只需要一根普通电线,不需要屏蔽

你看到的“屏蔽”层是编织网,用来防止天线折断的

没有那么简单,外层的编制网是要连接到固定座的外层,有点像接地线一样

可以看我们家里用的无线路由,里面的线和2.4G接收机天线一样的,只是

粗点,编制网也是需要接外层,如果只是防止天线折断的话这金属编制网的

成本也太高了吧,用塑料绝缘线足够保护了。。。

网友:
不懂装懂的楼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4G的接收天线只需要一根普通电线,不需要屏蔽

你看到的“屏蔽”层是编织网,用来防止天线折断的

简单的讲,剥皮那段和连着同样长度不剥皮一段的组成一个半波振子天线,再连到接收机的部分可以理解为馈线,馈线的长度短点长点问题不是特别大,剥皮那段务必要准确就可以了

至于连到接收机里,只要芯焊天线输出口,屏蔽层焊地,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么简单,外层的编制网是要连接到固定座的外层,有点像接地线一样

可以看我们家里用的无线路由,里面的线和2.4G接收机天线一样的,只是

粗点,编制网也是需要接外层,如果只是防止天线折断的话这金属 ...

那只是直徑較小的50欧同軸屏蔽綫,一般电子商場或手機店可找到

网友D:
是不是可以买笔记本电脑的Wifi天线代替啊?那个网购便宜的。拆机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可以买笔记本电脑的Wifi天线代替啊?那个网购便宜的。拆机也行。

wifi 及手机外接天綫的引線便对了

网友:
10楼说的是正解,如果实际长度大于需要振子长度,有一段是屏蔽的,就是当馈线的作用。

无线AP里的连到天线的线也是一样的道理。所谓天线,也就是那个馈线头上剥了皮

AR7100的卫星接收机,因为天线短,就直接整条单线了,没有“馈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讲,剥皮那段和连着同样长度不剥皮一段的组成一个半波振子天线,再连到接收机的部分可以理解为馈线,馈线的长度短点长点问题不是特别大,剥皮那段务必要准确就可以了

至于连到接收机里,只要芯焊天线输出口, ...

现在不就是说屏蔽层电线焊地难焊吗,小小一丁点,根本没法焊啊

网友:
焊那东西需要手艺.但也并不是做不了.在有.在装机的时候天线上套上油管.固定的时候不要把油管扎得太紧天线可以松动.只要两天线成90度就行了.这样炸机就不会把天线拉断.

网友:
烂了装不回去也算是致命伤??????

网友:
2.4G接收机的长线天线,其实是用同轴电缆(俗称馈线)在末端剥皮做的成的。剥皮的长度为2.4G波长的1/4或者1/2即可。如果接收机的天线是在接收机的那一侧断掉的,直接用烙铁将断掉的馈线焊接回去既可,不必去计较长度,因为需要讲究长度的地方是在天线剥了皮的哪一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g非常危险,我一个朋友,深圳香蜜湖这边的,才打到一个老太婆,花了7万!哈哈哈哈,我是superzhengyi。

还有人敢跟你是朋友啊...那这人我不敢想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g非常危险,我一个朋友,深圳香蜜湖这边的,才打到一个老太婆,花了7万!哈哈哈哈,我是superzhengyi。

有毛病!哪来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g非常危险,我一个朋友,深圳香蜜湖这边的,才打到一个老太婆,花了7万!哈哈哈哈,我是superzhengyi。

我就是深圳的,而且全年周一到周某我们这帮人都在深圳香蜜湖飞,注意,包括周末,周一到周五,都有人哦,但是从没听说有人在香蜜湖打到人。如果是这样,我们早就被禁飞了,所以请你把话说清楚!

网友:
真係乜人都有!我都係深圳嘎~

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g非常危险,我一个朋友,深圳香蜜湖这边的,才打到一个老太婆,花了7万!哈哈哈哈,我是superzhengyi。

    信口雌黄!!!

网友(2009-05-24):
我的天线也摔断了。楼主怎么修的??

网友:
2.4g波长很短,两根天线没必要分的很开,只要不并在一起就行,至于分开多少为最佳,动态下根本没准头.

网友:
呵呵

superzhengyi,终于被禁止发言了 !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