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普通铣床上加工圆弧面

楼主(2008-10-31):
如题,R小于15mm的,请问各位师傅,有什么好办法吗?
例如,以下的图

网友:
做样板,可用手赶出来,高手都能车出球型

网友:
用回转工作台

网友:
只做1个?钳工的干活
做N个,CNC

网友:
看着这个图好熟悉,不会是秃的扳机吧

网友:
秃子板机

楼主:
扳机的话,用手工就能做出来,毕竟他的要求精度不高,只要有这个形状就可以了。我只是用这图来做例子罢了,只不过是有很多工件类似这样有外圆弧度的,精度要求又比较高的,量又不大只是两三件时用CNC不合算,就想用普通的铣床来做,想不到有什么好办法,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我们的做法:凹弧用飞刀,凸弧用分度头或圆转盘。

网友:
还是线切割吧

网友:
用慢走丝

网友:

仿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做法:凹弧用飞刀,凸弧用分度头或圆转盘。

正解!

网友:
好办  内凹用钻头  外凹用开孔钻套钻。

网友:
普通铣床搞这个? 浪费汗水和精力!现在的cnc和线切割都很便宜的!等你磨好刀。估计已经做了几十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