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大桨度怎么调

楼主(2008-10-31):
现在用的是正负10度,感觉不够,想增大怎么调.

网友A:
在遥控了选择SWASH AFR选项,进入以后调整PIT的数值,数值加大—螺距变大,数值减小——螺距变小。

网友B:
正负10度已经很大了,我一般是正负9度,当然高手除外,如果你只是想让机子上升下降速度更爆力的话,加大转速比加大螺距更好,比如加大1T铜齿试一下。

楼主:
我已经用的是13t的,还不够吗.

网友C:
你的电机爆吗?

楼主:
430x还行吧.

网友D:
不会吧,430在10时就够大油门摆尾巴了,油门100,10度,40A的电调,还好,再大就要丢尾巴了还是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