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模拟器有静电

楼主(2008-10-31):
朋友的控是10c 飞
模拟器
有静电,请问各位大大 这个如何解决。

网友A:
电脑传过来的。电脑外壳金属要接地线就OK了。

网友B:
我的6EXH也有过

网友C:
将电脑外壳接地吧。很多人家里的供电都不是很正规的。一般地线都没装的。

网友D:
机壳接地可以解决问题。
现在的电脑机箱电源一般都是靠电容虚地的,一般没有接地,大家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机壳对地线的电压是110V左右。机壳接的是零线和火线之间串两个电容分压得到的中点。如果发现有过电的感觉,可以用万用表测量手和机壳之间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