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观调双桨

楼主(2008-10-31):
在桨的头部用彩色胶带缠一圈.2个桨的彦色不同.当转起来时借灯光的反射.可清楚地看到一个桨在上.另一个桨在下.在上的桨攻角大.在下的攻角小,调正相应的拉扞.直到2个桨在一个水平面上,在室内调正时.油门慢点给.不能太大.找个合适的角度.看的很清楚.另外上方必须有灯光才能有反射, 简单实用.我就是这样调的.

网友:
试试去!

试试去!

楼主:
4桨ufo太难飞

华科尔的4桨飞行器.有些商家宣传说,装有三轴舵螺仪.比电直好飞.就买了一架.发现不向他们说的那样直的太难飞,我电直可飞航线.但4桨 飞行器我感很难飞.且很单博.希望模友们 考虑好再买.价格太贵.1280元.我看只值400元.如有人要我可很便宜给他,qq46172422 可联系

网友(2008-12-21):
楼上的没事吧,呵呵

网友:
我也是这样调试的

网友(2009-07-16):
调双桨很简单啊,就是有时候螺丝松了怎么调都不行,最后才发现螺丝问题

网友(2009-10-13):
顶你

我一般是用记号笔,楼主,你这么弄会不会破坏原来桨的静平衡啊。。。另外这么调会不会不真实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桨的头部用彩色胶带缠一圈.2个桨的彦色不同.当转起来时借灯光的反射.可清楚地看到一个桨在上.另一个桨在下.在上的桨攻角大.在下的攻角小,调正相应的拉扞.直到2个桨在一个水平面上,在室内调正时.油门慢点给.不能太大 ...

调双桨最好是在悬停的状态下调。因为双桨是因为两片桨受力后发生的形变不同造成的,转速慢的时候受力和悬停不一样。

其实好一些的桨,比如说碳桨,我基本上不这样调,而是直接量两片桨的螺距。如果一样,肯定没双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双桨最好是在悬停的状态下调。因为双桨是因为两片桨受力后发生的形变不同造成的,转速慢的时候受力和悬停不一样。

其实好一些的桨,比如说碳桨,我基本上不这样调,而是直接量两片桨的螺距。如果一样,肯定 ...

我深以为然呀,还是要用好桨,只要螺距一样,肯定没有双桨

网友:
有点看不懂,在桨的头部?
平常都是在桨的最外端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