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xd1954版主!

楼主(2008-10-31):
首先谢谢刘老师!请你您改后的240一直因忙着应付考试,还没试,但我以通电和401比较过!没什么差别!你的手工真是巧,要是外壳上没有240几个字,几乎都看不出哪个是原装401了!
在此,想请教关于2.4G的天线问题.
                                                              1.在网上看到2.4G的天线是波长的四分之一.那么2.4G的波长是多少?
                                                              2.在网上看到2.4G的成品天线,有长有短,这是什么原因?
                                                              3.有可能自己做2.4G接收机的天线吗?可以做的话天线的长度应该是多少?
                                                              4.成品2.4G接收机也有象一般接收机一样的软长天线,难到也可以拖一根很长的天线吗?谢谢!

网友:
尝试回答一下

1. 2.4g波长约12.5cm
2. 有长有短是因为加了电感
3. 自己做天线可以参考关于无线路由的论坛
4. 有特别长的吗?

网友:
2.4G的天线我看到有两种,一种很短,一种有一点点长,没有看到特别长的

楼主:
看看这个天线?

看看这个天线?

这天线就有30CM长哦!

这天线就有30CM长哦!

楼主:
刘老师呢?忙吗?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