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换了舵机后,飞机就出问题,怎么也搞不起来!

楼主(2008-11-01):
本来是用3个辉盛9g当斜盘舵机,今天有空,就把3个辉盛换成CORONA 12克金属数字舵机,舵机图片如下:

问题就来了,噩梦开始了。。。
.
插上电源
尾舵机左右乱摆,陀螺(GY401)初始化完毕后,才回中
升空后,5秒钟,断电落地
.
以为是电池没电了,换块电池,问题依然
最讨厌的是,插电,尾舵机乱摆,上10次电,有7次乱摆,3次正常,但陀螺初始化完毕后又正常了(只能上电前要把尾杆脱开,等舵机回中,再套上尾杆)。
机子配置如下:非耐的机身,GY401+DS520,ZTW的40A电调+xxd电机,CORONA 数字舵机3个,天8遥控+PCM接收

楼主:
实在搞不清楚什么问题
初步分析:电池没电机子不会直接落地,应该功率降半。是不是BEC出问题了? 换了3个数字舵机,BEC供电能力就不够了,电调就没有信号输入,就自动关断。但尾舵机左右乱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难道也关BEC事?
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

网友:
怀疑,接收机与舵机存在兼容性问题?

网友A:
CORONA是垃圾,不知道你为什么会用它???????换65也比它强多了!!!!!!

楼主:
录了段视频,大家看看,看插电的时候,尾舵机的摆动(光线不好,拍的不清楚)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pddnEfG4BXY/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RONA是垃圾,不知道你为什么会用它???????换65也比它强多了!!!!!!

当初不知道啊。。。  看这不错就买了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下,CCPM是1、2、6通道
把1通道的舵机插上,就出问题。。。头都搞大了,其他通道就没这个问题
难道要剪了电调的BEC,自己外加UBEC吗。。。

网友:
估计是你舵机水土不服。卖了吧。

网友:
哦。对了。忘了说。你换了舵机,重新定位一下非锁尾和锁尾时候的尾舵中立点看看。或许有效果。

网友:
我用的也是401陀螺 接数字舵机就没事儿 换成辉胜9克就随着电调开启音乐跳动 飞起来也抖根本没法用。我怀疑是电调的问题(电调是sjm30A ubec)索性就一直用3154了就没换舵机就挺好。供lz参考

网友:
我 得eco也用 這個舵機,完全跑不了直線。S形向前的

网友:
舵机的问题,抖舵是它的老毛病,舵机电机也特别爱烧 直接202MG舵机多好!!

楼主:
问题还是搞不定
把DS520换成9257,就完全没问题了。。。
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是不是三个CORONA 数字舵机當連接到1通道都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三个CORONA 数字舵机當連接到1通道都出问题?

是的,只要有这种舵机接在1通道,就有问题
个人感觉,应该是这个舵机和DS520不兼容,和9257完全没问题。
换个接收机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手上没有其他遥控了,没法替换实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意, 应该是CORONA 数字舵机和DS520不兼容.

网友:
买那种舵机基本上是往水里扔钱!

我曾在ELE模型买过几个,虽然贴的是自己牌子,但就是那个型号。用不了几次全都不敢用了,毛病一大堆,最要命的是电路板易出怪毛病、别的部件也易坏并且跟其他类舵机也不能通用,连一点点维修和改造的余地都没有。想起就来气!恐怕只有ELE(再加阿X哥)那样的商家事先才敢那样天花乱坠的吹嘘和误导买家。

网友(2009-06-25):
外加UBEC试试?

网友:
舵机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