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ESKY 0851充电器的疑问和想法!

楼主(2008-11-01):
大家都公认0851算的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充电器,但也众所周知0851充3S电池的速度非常的慢,用来充2S 800MA的电池基本上1个半小时就能充满,应该是达到了标称的800MA充电电流。但冲3S 2200MA电池的时候居然需要6个半小时左右,差别如此大,为什么?只能是充电电流变小了,计算下来应该是400-500MA电流在充电,发现0851所配的电源是1.5A的,这样看来应该是电源输入电流太小导致,这样就算下来3S的时候电流正好是500MA一路,而2S的时候是750MA一路。这样的话不知道能否更换一个2.4A或以上的电源替换原来电源来缩短充电时间?计算一下应该理论上更换电源后每路电流800MA,充3S 2200MA电池应该在4.5小时左右就能充满。而这样做对于0851应该是在设计电流之内,不会有太大问题吧?我不是搞电子的所以不敢肯定我这些想法是否正确,请明白的人给解答一下。这样是否可行。
另外,上面所说的充电时间都是从3.7V为充电起始电压。

网友:
0851的说明书 是可以同时冲 2s 和3s的...

网友:
充电器内部是会限制充电时的电流.不是专门针对大容量电池来设计的.

楼主:
这跟能否同时充2S和3S没有关系吧。我在询问的是能否更换大电流电源来提高充电速度。另外楼上的说的也有可能,但在充2S电池的时候通过充电时间计算电流应该是在700-800MA左右,为什么3S的时候就得把电流降低呢?难道是考虑到充大容量电池的时候长时间大满负载充电充电器散热或稳定性等问题?

网友A:
楼主这想法... 你给匹小马吃大马一样多的草它就能拉动大车么?

网友B:
0851 的结构不是独立的平衡充设计,有一点可以肯定,3S下大电流比2S要多消耗电能,这个电能要转化为热量.0851那么小的体积。散热会是个大问题。其它的充电器象x6,也是串充内部做平衡,散热板几乎可以说是整个金属外壳。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0851 的结构不是独立的平衡充设计,有一点可以肯定,3S下大电流比2S要多消耗电能,这个电能要转化为热量.0851那么小的体积。散热会是个大问题。其它的充电器象x6,也是串充内部做平衡,散热板几乎可以说是整个金属外壳。 ...

能量守恒定律... 3S比2S多消耗的电流是消耗在给电池充电上了, 这部分能量当然没有转化成热... 转化成热的是因为世上没有完美的充电器, 效率并不是100%, 剩余的能量就以热能散发出来... 具体是3S时候发热高还是2S时候发热高那得看设计, 一个纯串冲3S充电器, 充2S时发热会比充3S时发热大, 什么原因你自己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想法... 你给匹小马吃大马一样多的草它就能拉动大车么?

哥们你似乎没有仔细看我的帖子啊.都说了0851标称充电电流是800MA,而在充2S电池时根据时间算下来差不多是800MA的充电时间.而在冲3S电池的时候电流应该是在500ma,所以怀疑是否标配的1.5A电源成了瓶颈.导致充电时间过长.是否能改用大的电源来让它达到标称800MA充电电流.并不是说我想换个大电源来让他达到1A或更高.

网友:
要是能把0851进行小改动,就可以提高效率的话,以后其他的充电器都别卖了,不可能比他再便宜了. 希望早日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你似乎没有仔细看我的帖子啊.都说了0851标称充电电流是800MA,而在充2S电池时根据时间算下来差不多是800MA的充电时间.而在冲3S电池的时候电流应该是在500ma,所以怀疑是否标配的1.5A电源成了瓶颈.导致充电时间 ...

851是串着充的, 电源电压12V呢, 不是你想的2S就1.5A/2, 3S就1.5A/3, 至于为什么3S慢, 可能平衡花的时间多, 不分析电路光从外围瞎猜再多也没用.

网友C:
我用直流稳压电源(带电压显示和电流显示)的做电源看了一下,这个0851带了升压电路因为3S充满的电压已经高于一般用的12V电压。充了一块1000mah,11.1的电池看了下。换算出来开始充电电流应该在800左右,电压升高后的电流忘看了。最后阶段电流大概在250ma左右(当时电池电压测量已经是12.553V)。做个推断,在降压充电阶段控制容易充电电流较高,而升压充电阶段由于成本因素升压容量有限而减小充电电流。所以LZ说的需要大电流电源,估计还得考虑下是不是要个电压还高点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直流稳压电源(带电压显示和电流显示)的做电源看了一下,这个0851带了升压电路因为3S充满的电压已经高于一般用的12V电压。充了一块1000mah,11.1的电池看了下。换算出来开始充电电流应该在800左右,电压升高后的 ...

错了,前面的升压电路只会升压不会降压的,升压后有一级PWM调制来控制充电电流。
电路里两个电感分别对应这两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