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08-11-01):
(无正文)

网友:
1:刀出的太长
2:工件不同心
3:跳变严重

楼主:
是不是床子的问题呀?

网友:
让我这位师傅告诉你吧!
1:确认刀子够锋利但前后角都不仪过大。因为看你的是 钢件。
2:刀子要装在中心
3:转速降低至100-250之间。
4:工件装紧点
5: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的话。应该就ok了。
5.5:看你夹的位置也长了点
6:真的不行,你的托板间隙 就 大了
切记,什么都 不改都好。转速要降低啊!700转切这么大的钢件! 看你那机床也抵不住啊!

楼主:
刀子的前后角怎么看呀?是哪个位置?俺是菜鸟啊

楼主:
工件确实是6厘米的45#钢

网友A:
1,刀太宽,建议不超过3mm
2,转速太高,建议不超过200
3,各拖板间隙太大,建议调紧
4刀伸出尽量短
5,切断处尽量靠卡盘,顶尖顶住也能适当改善工况!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小弟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
em15:
楼上的说,刀款不超过3毫米, 那是不行的。\

楼主:
刀款不超过3毫米, 那是不行的-----------请问怎么理解?是能超过,还是不能超过?

网友:
刀头不能超过3毫米

网友:
5楼正解   主要是还是转速太高  刀太厚  刀也磨的不好。

网友:
700转还切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刀太宽,建议不超过3mm
2,转速太高,建议不超过200
3,各拖板间隙太大,建议调紧
4刀伸出尽量短
5,切断处尽量靠卡盘,顶尖顶住也能适当改善工况!

按此方法就可解决问题

网友:
615切小工件,比如20左右的还行,一定要切大工件,把转速放低~~刀安装一定要好。偶也是615,切大料的时候偶一般用螺纹刀赶小后再切。(太大了的话~~这个跟床子的刚性有关系)别让床子跳了,毁~~

网友:
60大的钢料,是完全切断的话。切刀宽度最好在4-5之间。 3毫米太薄了。那可能只有技术高的人才能磨好刀。)(像偶这样的! )
如果有孔30毫米以上的话。3毫米可以!

网友:
有些情况下小床子和刀具不能完全按照大鸡床的模式进行操作,要灵活掌握。
上面的各位同学也有说了,转速高、刀口宽是主要问题。
切断刀磨薄后切断大直径工件的确存在横截面强度不足的问题,不论大鸡小机,都要设法增加刀体向下延伸部份才好用。白钢刀就不要选来切断大直径工件了,要做专门的切断刀,例类似 不马虎 新近展示的那种类型刀体......

网友B:
LZ用的是220的移相电机吧,1450转4级的,配的皮带轮直径60MM的~~和床上塔轮最大的配合减速比才有1:2,改变频吧,这样的刀速就是到了大床切断都会跳的,就是跳的幅度小点~~~~`

网友C:
1:对好刀尖高,这个很重要!
2:转速放在100左右,切的时候不时加些机油!
3:进给量小点!刀口保持锋利,不能钝!
4:卡盘和刀架都要紧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对好刀尖高,这个很重要!
2:转速放在100左右,切的时候不时加些机油!
3:进给量小点!刀口保持锋利,不能钝!
4:卡盘和刀架都要紧固好!

老大最近来点精艳之作吧~~~~~别老搞些“凿凿”“把把”的~~~~~

网友C:
做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什么呢?

近摄接圈~~
球型万向云台~~
快装夹板~~
遮光照~~

最好搞出台4X5~~~
我见有人做木头的~~~

网友:
这些都没什么兴趣啊...

网友:
刀口宽了,别超过3mm并磨出15度左右的排屑槽.

楼主:
  ,问题解决拉,经大伙点化的一大堆原因,我一开始就把毛病定在了:转速太高上。

经过一天的折腾,给床子装上了减速比为 6 的皮带轮,结果转速降到了1400/6=233转。

结果一试,大工告成。

为什么我没把问题放在刀上?!因为我觉得一把锋利的刀和一把钝的刀一样能割东西,只是快慢而已,但不至于到连割都割不动的地步!

就象一架遍体淋伤的飞机一样能返航的道理一样。
所以刀还是原来那把刀,宽度还是5MM,但这次削出了长长的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用的是220的移相电机吧,1450转4级的,配的皮带轮直径60MM的~~和床上塔轮最大的配合减速比才有1:2,改变频吧,这样的刀速就是到了大床切断都会跳的,就是跳的幅度小点~~~~`

豆豆兄,我装的是220V单向电机,要改变频行吗?要花多少钱呀?我的机子才到一个星期了

网友:
呵呵,牛,够力呀,可以牛拉车了 版上最牛的615皮带轮
但不趋同你这把5毫米切断刀的思路,材料浪费,如果有机会切有色金属更心疼,主轴负荷增加,机械疲劳增强.....

楼主:
   过奖,过奖
但切断刀不一定切断工件用的呀,开曹的时候也用呀。

网友:
钝的刀照样会抖动!

楼主:
到目前为止我这个贴给后面要上615的弟兄们总结出一个经验:如果你用原配的皮带轮工作的话,根本就上不了切断车刀,只能用外圆车刀干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奖,过奖
但切断刀不一定切断工件用的呀,开曹的时候也用呀。

鸡是自家宝,过操受不了,开槽是也说得过,切断还是窄点好:loveliness:

网友D:
LZ,问题来了,你开始用的大料,震~~~~
用小料一定不震,你再换大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问题来了,你开始用的大料,震~~~~
用小料一定不震,你再换大料看看~

嘿嘿,大料被我车了做皮带轮轴了,所以只剩下小料了,其实大料小料我原来的时候都试过了,都是发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