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无副翼遇到问题!

楼主(2008-11-01):
调试无副翼遇到问题!安装完毕以后调试时:手拿飞机做升降动作时,十字盘有反映,但是检验副翼没有动作,郁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上图看一下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57965&extra=page%3D1这是安装图!是不是安装的位置有关系?求解!

网友:
装错了
应该平着装

网友A:
竖起来装要把365上编号4的拨动开关拨到OFF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竖起来装要把365上编号4的拨动开关拨到OFF位置。

早已经拨到OFF位置了,但是我怎样调感觉副翼不怎么动,没有升降明显!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把感度调到最大,试试看!

楼主:
已经找问题了感觉副翼变化没有升降舵变化大,已经装好了试飞了一下,二个字很贼!
明天有时间上视频!

楼主:
引用:
把感度调到最大,试试看!

调试了一下!按说明一步一步来做的,换了几个位置还是那样,好像按说明说那样左右动飞机副翼陀螺好像就是不动似的!今天下午将就着飞了一下,感觉不错!

楼主:
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飞机上电以后左右动飞机,你们的副翼有反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