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实惠、高效的同时充5块电池的办法。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楼主(2008-11-01):
说多无益,,,看图

一旁还有一堆嗷嗷叫的电池在等着充电呢!

经过2次充电。效果没有期望中的那么好(电脑电源带5个1.5a的充电器有点辛苦,导致充电器发热比较严重,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最好带3-4个就最为合适,如果你家里闲置的电源,而且又是350w或以上的。我想带5个就不成问题了,遗憾的是我的电源是300w的)!但是也大大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和一块块更换电池的次数。。在花牌那里买的充电器,平衡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以前用lipro 1.3a的充电器。1块电池需要1.5-2个多小时的时间才能充好一块,现在同样的时间。。嘿嘿,,天天爽飞不是问题,有时间一天爽飞2次也是可以的。。哈哈。咱穷人飞电直图啥?省钱呗。。此办法不敢独享。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网友:
你的电源+12V输出是14A,怎么会带不动5个充电器呢

楼主:
按理来说是应该带得起。。。因为没有我能用表。不知道同时充5个时电源的输出是多少。所以保险点。

网友:
拆充电器看看,是不是和0851一样

楼下有没有人说应该买500+的充电器,电流大还能充镍氢什么什么的?

网友:
我看过花牌充电器的电路,前端是升压电路,然后是单片机脉冲控制的恒流电路。其中升压电路效率约为85%,是主要的发热源。如果用手提电脑的电源19V供电,升压电路不工作,发热会降低很多。一个3A输出的手提电源可以带三个充电器。

楼主:
ls的。是不是和0851一样我就不知道了。不过知道0851的输出是12V 0.8a的。。我用的这是是1.5a的。。价格也不比0851贵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ls的。是不是和0851一样我就不知道了。不过知道0851的输出是12V 0.8a的。。我用的这是是1.5a的。。价格也不比0851贵多少。。

电路和0851不一样。1.5A应是10v输入时的电流需求,19v输入时电流大约只有过0.7A。充电器充电电流是1A,你想想锂电的电压,还有计算下充电效率,大概就知道各种输入电压下的电流了

网友:
真能整   我想问下楼主   电源接电不能工作啊    你是怎么叫他工作的

网友:
看图,将电源与主板连接的插头中绿色线与任意一条黑色线短接一下,电源就可以启动了。

楼主:
ls的正解!

网友:
是个好办法

网友:
办法是不错,顶一下

网友A:
一个电脑电源带你这样的充电器10个都可以。但是你这种接线方法是不行的
那么多接口。黄色都是12V。你非要都接那一个上干嘛、

网友:
一个硬盘口上接一个充电器, 就算一个充电器只有1.5, 一条线上跑7.5A也太狠了

总功率不成问题, 你的电源标称12v有14A输出呢, 充电器热那是充电器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脑电源带你这样的充电器10个都可以。但是你这种接线方法是不行的
那么多接口。黄色都是12V。你非要都接那一个上干嘛、

如果我用两个借口一个接3个。一个接2个这样可以吗?他是每个黄线都是12V 14a还是总功率是12V 14a?不管我接几个接口?

网友:
当然是总的, 你看那电源铭牌, 当然这没考虑这种烂电源虚标的问题

网友:
正品的长城还是挺好的电源的
基本上多数电源都有点虚标吧,当是200w的好了

网友:
   没看上有图哦,

网友(2008-12-01):
其实我觉得如果买一个大电源,不如买5个小0851的适配器就行了,然后放在大插座上面,就可以爽冲了,5个适配器也才120块而已。我就是1个b6,4个花牌一起冲的。

网友B:
提醒各位注意!

电脑的电源如果只在12v的输出上接负载的话,它的输出功率会受到限制。经实测,最大充电电流只能达到大约1.2A。要想输出大电流,还需要同时在5v端接上负载。这是我经过实践验证的,我是在空闲的口上接一个废旧光驱。(指示灯能亮即可)。

网友:
电脑电源全是虚标,按道理讲这个电源有660W,大家算算降到12V的时候能有多少A?

网友:
楼上不知道电脑电源的算法吧

他的参数绝没有虚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的电源如果只在12v的输出上接负载的话,它的输出功率会受到限制。经实测,最大充电电流只能达到大约1.2A。要想输出大电流,还需要同时在5v端接上负载。这是我经过实践验证的,我是在空闲的口上接一个废旧光驱。( ...

估计是你电源问题。我的在12V上接630DL没问题。需求是5A,实际日常用也不止2A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的电源如果只在12v的输出上接负载的话,它的输出功率会受到限制。经实测,最大充电电流只能达到大约1.2A。要想输出大电流,还需要同时在5v端接上负载。这是我经过实践验证的,我是在空闲的口上接一个废旧光驱。( ...

那是atx 2.0版以前的电源的说法了

网友C:
老帖子。顶出来。图片看不到了我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帖子。顶出来。图片看不到了我这里

就是一堆0851一起在充而已。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