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我的歼10,花血本了,看看我的又一强大DIY设备

楼主(2008-11-01):
气泵

楼主:
请老鸟们教教怎样用

特别是颜料的选择和配置,要注意些什么,在KT和泡沫上怎样操作?

网友:
颜料只知道用丙烯颜料最好。配置当然是用涡喷

网友:
这是装修飞机还是装修房子???

网友:
太奢侈了 这东西我随时都能借到N个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在空旷的地方用煤气罐喷的

网友:
不错,LZ真舍得,呵呵,连这个喷漆的都用上了~~~~

网友A:
气泵貌似太大了吧

网友:
还不如用静态模型用的喷笔呢  这个大面积图装可以   但要做出图案就难了

网友B:
机在哪呢

网友:
莫非是成批产飞机么?

楼主:
不是很贵

就两块电池的价格,如果买喷笔更贵,这个便宜多了。我是觉得喷出来的效果比画的好,最重要的是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泵貌似太大了吧

这是最小的一种了,只有15KG,一只手可轻松提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在哪呢

在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58118&extra=page%3D1

网友:
严重期待LZ大作
多上些过程图片 学习了

网友C:
仙盈无毒水性漆试试主要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仙盈无毒水性漆试试主要是便宜

谢谢,我试试

网友:
这个枪猛了点,还是喷笔效果好点,液滴细,容易均匀。

颜料最好用丙稀画颜料。

丙稀颜料在一般文具店有,最好去专卖绘画用品的商店。
不要买整盒18色等的那种,喷飞机买黑色、白色、蓝色、红色、黄色就足够了,我用的是玛丽牌的大瓶装的。

丙稀颜料是水性的,用水稀释,但其干透以后是不溶于水的,类似塑料。

涂装之前,泡沫机体最好先涂两、三遍稀乳胶,因为丙稀颜料与泡沫的结合不是太理想,尤其是商品机的光滑表面,必须加入这层“界面剂”。而手工打磨的机体,在涂2遍稀乳胶以后,会“起毛”,必须再打磨一遍,然后再涂2遍乳胶,机身就很光滑了。

泡沫机体要是要求高,最好先刮腻子,以填充表面的空洞。用一种高弹性腻子,这种腻子的延展性非常好,不会开裂,在建材商店有卖。刮完以后打磨细致。

调颜料的时候,必须在白天自然光下调,如果在灯光下,颜色一定不准。调的时候先用白颜料加水调稀,然后加其他颜色,边调边刷在与飞机相同的材料上看颜色,要看干以后的颜色为准。

用画笔刷的话,最好用宽的尼龙笔或者尼龙刷子,不掉毛且柔软度适当。刷的时候,不要太稠,纵横刷多遍,每遍要干透。

用喷笔喷的话,颜料的粘稠度要掌握好,不能太稠也不能太稀,大概开始有点点“浆”的感觉差不多。喷的时候也是以薄、多层、先浅后深为原则。注意一定要戴上口罩,在室外操作。

最后,可以用手喷漆罩上一层清漆,泡沫机体有了丙稀颜料的覆盖,就不会被腐蚀了。如果是战斗机象真机,最好用半消光的清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aeon大哥,您是我的偶像,谢谢!

网友:
涂装这个东西,泡沫机上随便搞搞就行了,功夫还是下在轻木机什么的上面比较值得

网友E:
明天下午飞吗????????川Fxxxxx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天下午飞吗????????川Fxxxxx

周六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