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00 FES系统调试遇到问题

楼主(2008-11-01):
前几天把EP200装好了,飞起来感觉比450要灵活,目前还在学习悬停中。昨天想起GU365买了还没试过,就改成无副翼的了,按说明书装好调好,一起飞就来个左侧翻,大桨扫地,还好没坏东西。试了几次都没办法顺利起飞,书明书都翻了几遍了,一气之下干脆改回副翼加FES的,调好后起飞是可以了,但是飞机就没法控制了,到处乱跑,落地后十字盘就不水平了,再起飞就是个侧翻了。微调一下十字盘水平,FES就马上把十字盘按照你微调的方向不停的斜过去,只能拔电重来。
个人感觉:不知道是我太笨了,没调好,还是这个FES系统太低级了,前后方向的感度只能调到20%左右,再大就点头,副翼方向调多少感度都没什么作用,调到快最大了,也不会追踪,用手倾斜机体,也会向反方向调整,但感觉就是不起作用,飞机反而乱跑。一插电就把所有
舵机
扭到一边,然后自检再把舵机回中,感觉很白痴,不过不知道和我的PCM接收机有没有关系。
我的遥控是按照要求把舵机的中立点全部调为0,行程100%。
还有一个问题,我的EP200总是有震动,低速不明显,高速时可以看到垂直尾翼尖抖的有1.5CM的宽度了,大桨也做过平衡,感觉原装的就很好了,副翼也量了,对称的,双桨也没有,主轴也没弯。不知道这么抖算不算正常?
接下来诟病一下青鸟舵机,我的是308BB,那个塑料外壳的材质选的有问题,没有一点韧性,有一个耳朵在拧螺丝的时候没怎么用力,就裂掉了,只能用502加固了用,摇臂的螺丝孔也是真烂,三个舵机有两个螺丝是永远拧不紧的。线也短,想把接收机装到底下也不行,装到上面也是勉强。解析度也是很一般,调个3格微调有时动一下,有时干脆就不动了,其他还没发现问题。真的是不如买GWS的舵机,实在说不出有什么好。不知道306BB的怎么样?从图片上看外壳材质好像要好些,不容易裂开。
EP200的做工还是没的话说,好像金属件都是不锈钢的,连螺丝质量都非常好,这个要赞一下,不知道TREX250是什么材质的金属。

网友A:
还是先把有副翼的飞明白了再搞无副翼吧

网友B:
你说的问题好像都不是问题,先把EP200有副翼系统调好飞行稳定后,再做无副翼的调试,这样有对比一些,还有,EP200的金属件是高强铝合金材料,钛色镀膜,铝合金很轻,强度也很高的,我有架EP200,飞行很稳的,wode qliao我的青鸟舵机用了几个月了,表现不错,重炸了几次,扫了2个舵机齿轮,换上新齿轮后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C:
LZ如果你的EP200如此的震动问题是GU365无法正常工作的根本原因。
一定要消除震动,至少是用手拿住机腹不感到手麻!

楼主:
用有副翼的时候飞感觉还是很稳定的,但是装上gus365后飞机就是不受自己控制了,大桨扫地了好几次。
手拿机腹是感觉不到太大的震动的

网友D:
原帖由
Jobs
于 2008-11-1 15:14 发表
还是先把有副翼的飞明白了再搞无副翼吧
同意.....
練懸停的新手不太適合使用FES在EP200上!!!

网友E:
"微调一下十字盘水平,FES就马上把十字盘按照你微调的方向不停的斜过去,只能拔电重来"
这个问题显然是反向了嘛。。。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