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 电池请教

楼主(2008-11-01):
004能不能直接上11V的锂电?
是否能增强抗风性

网友A:
你上11。1V机机就会气的冒烟了!

网友B:
上7。4的吧,我就一直在用7。4的不错,11。1的尾电机很容易挂

网友C:
装上11.1V的你的004就会变油机

网友D:
其实004是可以用11.1v电池
但以004一类的小型机来说,7.4v应该很足够了
除非有大量改装,令机身太重以及喜好暴力飞行,才需要用上11.1v
原装机用上11.1v只会做成功率的浪费

网友E:
我在掏宝上看到过004用11.1的,拘商家说没有问题。我也在找已经使用者所提供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