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DIY个镗刀----(试了一下镗头,镗了个圆弧)

楼主(2008-11-01):
可以用来镗盲孔的镗刀,也可以用来铣平面或车床上车内圆。

用断了的旋转锉柄做刀头

用断了的旋转锉柄做刀头

装在镗头上试试

装在镗头上试试

还没用来镗圆先来铣平面了

还没用来镗圆先来铣平面了

网友:
很甜滴糖刀,舔一下

网友:
 楼主在做大平口钳

楼主:
是滴。
本来是想在一大方铁疙瘩上镗一段直径65mm的圆弧,可是用买来的几个平口钳夹住后都太高了,所以想起在这里看到一个帖子,在工作台面上做个平口钳,可以降低高度,直接把铁疙瘩加紧在工作台面上。

网友A:
那贴是3A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贴是3A的吧~~~

3A何时添加了硒嘛特
看看3A大家记得多牢

网友B:
学习学习,但愿我不会有发生断的事情,阿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贴是3A的吧~~~

不记得是在哪个帖子里看到的了,只是当时看完后觉得这方法很好,印象比较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学习,但愿我不会有发生断的事情,阿门

可以直接用直径3mm硬质合金棒,或是买这样成品的小镗刀头。我是在展会上看到有这样的硬质合金小镗刀头,而且展会上就卖,一盒十粒,好像要十几元一粒呢。起我曾经买过两根3mm的硬质合金棒,还没用过。所以就做个能用这样小镗刀头的刀柄。做的时候又想起原来断掉的电磨上用的旋转锉,一直还留着,柄正好也是直径3mm。就先用这两根断掉的柄了。

楼主:
试试镗头,镗了个圆弧。

网友C:
不知道你下面那个大的平口钳是怎么做的,能教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下面那个大的平口钳是怎么做的,能教一下吗

铣呀,一楼不是有张照片的么。铣好了打孔,用T型螺母固定就可以了。

网友C:
怎么夹紧工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夹紧工件呢

第三条上横着不是还有一个螺丝么,拧这个螺丝顶紧呀。

网友:
镗刀夹镗刀,厉害

网友:
俺啥时候能有这个本事呢

网友D(2008-12-01):
10楼就靠一个螺丝  够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楼就靠一个螺丝  够紧吗?

没明白指的是哪个螺丝,是镗头上固定镗刀杆的那个么?还可以吧,刀杆和孔的间隙不能太大吧,另外刀杆上要铣个小平面做定位,顶丝顶紧后刀杆就不会转动。

网友D:
指的是台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指的是台钳

M10的螺丝,X2小床也够用了。

网友E:
LZ买的镗刀架不带刀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买的镗刀架不带刀杆吗?

不带。

网友:
夹具不错。自己做的?

网友:
昨晚我也用光轴和雕刻刀diy了一个  不知道叫镗刀好还是叫飞刀好 ,反正效果不错 。就是不能精确调半径。

网友E:
哦。。。。。怪不得比我买的便宜100呢,不会是连包装盒也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怪不得比我买的便宜100呢,不会是连包装盒也没有吧

我买的可不便宜,恐怕是比你买的贵多了,是台湾精展精机的,有包装盒。国内厂家的就便宜多了,我问了一个MT4的,也是不带刀,才200多不到300好像。

网友:
我也仿造了一个 用的是合金雕刻刀干 转动半径15mm,不知用多大的转速合适?

楼主(2009-06-19):
顶出来了。
刚刚又DIY了一个安装9mm边长的三角形可转位刀片的刀柄,可以从10mm直径的钻孔镗起。过两天煮黑了把照片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