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DIY个小铝盒,请问北京哪里有卖铝板,哪里能进行CNC加工?谢谢

楼主(2008-11-01):
以后一定会弄个雕刻机的,来做自己需要的小物件,但现在没有时间和精力玩这些,只好先放一放了。

最近想做个小盒子,用铝板来做,有几个相关的问题特向大家求教!希望版主和大家多多指点,谢谢!

1、请问北京哪里能买到6061,7075这样的铝材? 哪个更硬一些,不容易变形呢?他们大概多少钱每KG?

2、买好铝材,就需要按设计进行切割了,不知北京哪里可以提供带料CNC加工服务呢(铝板,厚度10mm左右)?

3、用雕刻机能做出内螺纹吗? 在一块铝板上,掏出直径130mm左右的一个圆,然后在这个园内做出内螺纹来。

希望得到大家指点,再次谢谢大家!!

楼主:
补充一下,铝盒不大,大约是15CM见方, 每个铝盒用6片铝板组合而成,用带螺纹螺丝来固定。

就是说,需要在铝板的垂直方向车出内螺纹,铝板厚度仅为10mm左右,请问普通的雕刻机可以胜任吗?

网友:
德胜门外路东有个有色金属零售商店,不过价格高一点。或去沙河http://www.bjjsdjt.net/

网友:
用那么好的料,作什么用啊

楼主:
感谢sim_bhdc的指点! 主要是我买的量很小,最多4KG,不知道沙河这么少的量卖不卖。

听说金五星有卖铝板的,不知道真的假的。

回复云浮版主,因为物件很小,用不了多少料,加上我比较喜欢完美,所以想用好材料。

网友:
螺纹上大车床加工最经济,不必要选CNC
铝合金板量少可能不好买

楼主:
问题是铝板是正方形的,上车床车好像不方便。

我是想,雕刻机可以切割,如果能做螺纹的话,就顺便一起做了,呵呵。

楼主:
另外我有个疑惑:铝板能保证其水平度或垂直度吗?

会不会切割出来的小铝板出现高低不平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铝板是正方形的,上车床车好像不方便。

我是想,雕刻机可以切割,如果能做螺纹的话,就顺便一起做了,呵呵。

用雕刻机割钱多了你 150的板掏130的孔牙对大车床小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我有个疑惑:铝板能保证其水平度或垂直度吗?

会不会切割出来的小铝板出现高低不平的问题呢?

取决板材原身平整,线切割是可以保证边沿方正的,关键是你要提出技术要求

楼主:
用雕刻机切割很贵吗? 我主要是看中雕刻机的精度了。

麻烦版主帮我看看这些需要多少加工费呢:

150mm X 50mm 的铝板 16快
150mm x 150mm 的铝板 4块
600mm X 30mm 的铝板 2块

我是想,用雕刻机一下就全部出来了,还能处理出来螺纹,方便。

第2个问题,我上面的说法有些不清楚,您说的就是我的意思,不知市场上卖的铝板平整度好吗?如果不好自己能平整过来吗?

网友:
城外城往南,三台山路东面的不锈钢城内有卖铝材的.

楼主:
谢谢LS,请问铝用CNC切割成想要的尺寸,这个加工费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雕刻机切割很贵吗? 我主要是看中雕刻机的精度了。

麻烦版主帮我看看这些需要多少加工费呢:

版主只是在家悠闲自摸小鸡玩下
你自己算下线切割面积,在这里4厘一平方毫米,铝板可能价高些
雕刻机下料人家一般不受理,不要只听见雕刻机就认为精度高,精度一说是相对的
街面上的普通雕刻机不能雕螺纹,都省了这份心思吧
铝合金板很大块的,也有长整条的,一般都很平直,普通用途不用考虑平整问题
如果在装配上有 “形位”和“尺寸配合” 要求,装配配合部份则需要经合格的金工加工才能保证

楼主:
谢谢版主指点,我算了一下,按0.004元/平方毫米算的话,好贵啊!

切割一块 150 X 50 mm 的铝板就需要30元! 16块就是500元了,不是一般的贵呀。

请问有没有价格比较便宜的铝板切割、加工方式?

网友:
卖铝材的店应有开枓的服务,但精度不知能否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谢谢楼上,如果真的这么贵的话,我还不如自己买个小雕刻机,慢慢切割,哈哈,我看淘宝好像3000就能买个小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sim_bhdc的指点! 主要是我买的量很小,最多4KG,不知道沙河这么少的量卖不卖。

听说金五星有卖铝板的,不知道真的假的。

回复云浮版主,因为物件很小,用不了多少料,加上我比较喜欢完美,所以想用好材料 ...

卖!要多少都卖,要多少切多少。可以先打电话,让他们按照你要的尺寸下料,然后去去就可以。

网友:
怎么认准雕刻机了。
铝板上床用四抓找正,开孔、车螺纹很方便的(当然,比三抓是稍微麻烦点)

楼主:
主要是感觉雕刻机的精度高,呵呵,和操作机器的师傅手艺关系小。

唉,就是没想到这么贵啊,切割几次铝板,就相当买台小雕刻机的价钱了。

网友:
朝龙五金对面往北半站地有个铜铝材,零卖,铝大概26~30一公斤,板棒排价格不一样

大红门桥那边(具体位置忘了,我一般骑车去),四环南侧,马路边有个很大的铝材点,旁边还有家卖机床的,便宜点儿,就是远点儿

非得要加工中心做的话海淀黄庄电子市场里有一家接这种活儿的小摊,做模具的

130MM的内螺纹车床很容易搞定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指教!!

楼主:
还是希望能在北京找到个带料加工的地方,300元左右,这样的价格还是能接受的,否则就不好接受了

网友:
你要做的合有多大?东四环外的小武基不锈钢市场有售铝材的,要多大可以切多大,25元左右一公斤.

网友:
西三旗向西一条街都是买金属的,铝合金板24一公斤,零买要一两都卖。我刚买了3公斤。要多大当场裁。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朋友指点,现在有地方买铝板了,就是哪里能进行CNC加工呢?

加工不复杂,就是切割,不知道北京哪里有这样加工铝板的地方,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不是叫久敬庄?

楼主:
继续顶起来,北京哪里能进行CNC加工呢?

网友:
铝合金板对于我来说也是个大问题。。。。。

网友:
CNC加工市内不知道哪儿有,小武基桥不锈钢市场那边有几家机加工点,可以去找找,车铣线切割都有,数控铣或者加工中心有没有不太清楚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

网友:
我就能做,你要的不多就送你两个,不过不知道你的螺纹是和什么配的,这么大的螺纹是要配做的,要不和你的螺丝公配不上啊!

网友:
更正楼主一个观念,雕刻机是加工不了螺纹的,只能下个料,并且精度不是很高,能胜任这些工作的应该是数控加工中心而不是雕刻机

网友:
这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车床活,干吗要用数控加工中心呢?要用加工中心干倒是挺麻烦的啊!

网友B:
这是个在普通不过的车床活!干吗要用数控加工中心呢?用它做到会更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在普通不过的车床活!干吗要用数控加工中心呢?用它做到会更麻烦的!

你们没明白楼主的意思。。。。。

楼主想在在雕刻机上玩DIY。。。。。

网友:
36楼,谢谢指点迷津!

网友C:
高精度的雕刻机可以做到,软件也有这功能,只要装上切割片,就能在内壁切出罗纹来,相反就能切外罗纹

网友:
咋回事呢,LS这么眼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精度的雕刻机可以做到,软件也有这功能,只要装上切割片,就能在内壁切出罗纹来,相反就能切外罗纹

雕外罗纹的难度很大的,,,,,

内罗纹还是比较容易的,主要是刀具上要下工夫。。。。。

网友D:
不管什么螺纹,只要是用车床挑,都要配做,除非你还没做螺丝,否则,最后不是松了就会拧不进去的!所以,你要是已经有了螺丝,加工时一定要把螺丝给加工者让他配做,你要是有螺纹试棒那就另说了!

网友E:
我买了台数控铣床12月中讯能到 如果你能等 我可以帮你加工一下,只需要你自己出材料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