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请教关于纸飞机、电机相关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8-11-01):
大家晚上好,小弟是新手,以前玩电直,现在觉得电固一样好玩,所以准备DIY电固,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电固,所以想先从最基本的做起,先做个纸飞机、飘飘机之类的,但是现在就有问题了,请大家多指教。
纸飞机相关问题如下:
1.电机的位置是不是要在飞机的中心位置
2.重心是不是要调整在飞机的中心位置
3.关于产生扭力、右拉原理的问题,桨的方向需不需要向哪个方向偏一点(参考文章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58013
4.如果做纸飞机、飘飘机,用电直的有刷尾电机,比如CN12(手头上有备用的),力量够不够?
5.多谢……
(下图是参考lastria的图片,本人还是有点迷惑,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
在 搜索 栏中输入 ZHANFENG
什么都会明白的

楼主:
刚才潜了这方面的水,明白多了,多谢关注。

网友A:
告诉你吧,去年的时候,那时也算是刚入手吧,,,上面这纸飞机我也做过了两台,后来发现根本飞不了,
以我现在的水平来看,原来这样的飞机根本就是违反了气动力学的..........老实说,我也根本没有 见过这机飞过的图.

网友A:
我做的你这个飞机 这里有图  http://caoshimo.blog.163.com/    根本飞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吧,去年的时候,那时也算是刚入手吧,,,上面这纸飞机我也做过了两台,后来发现根本飞不了,
以我现在的水平来看,原来这样的飞机根本就是违反了气动力学的..........老实说,我也根本没有 见过这机飞过的图.  ...

老兄 你的 V 槽开的也太深了 这机一点也不违反气动力学 就是利用 V 型槽产生的升力
我做的纸机超过十架 没有一架飞不起来的 只要把推力线 重心调整好 平板不是一样飞嘛
我的首飞视频可以证明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10638&highlight=%2BWANGCHO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你这个飞机 这里有图  http://caoshimo.blog.163.com/    根本飞不了的

这个飞机是大上反角。。。升力大。。。需要动力小。。我做了N架了。。很好飞的。。只要是标准图纸。要是飞不起。。只有可能是重心不对。。。

网友:
LZ的飞机重心太靠后了。。不可能飞的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