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我想做架KT机,问几个问题

楼主(2008-11-01):
我是新手我想做架KT机,不知道是做螺旋桨的还是做电涡喷的 ,如果是螺旋桨的是做前降还是做后降那种好 , 如果是电涡喷的不知道用多大推理的好,什么样的型号的好 谢谢 , 还有天地飞A6的遥控距离(半径)是多少米。 谢谢了

网友:
新手的话还是不要想什么电涡喷的
还是一步一步来
来架练习机飞飞(我是直接飞的KT330呵呵~)
不然炸了都没处伤心

网友A:
电涡喷陪天地飞6A是不是那个了点?
螺旋桨的好了 电机2208 2212都行 桨就是1047了
KT飞机 330,CLICK 都是好机型 KT飞机起落架不用做 直接机腹降落就行 着地的地方用三层KT板再用纤维胶带加强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