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知道天9怎么设置G3.5吗?

楼主(2008-11-01):
已经设置为ppm模式。。十字盘也设为普通模式。

接到G3。5中。。。反应为只有油门和副翼可以被摇杆控制。。。升降居然是辅助开关e

不知道该怎么弄了。。请教各位了!

网友:
顶,我也想知道

楼主:
目前试到的0和20有用。。分别控制油门和副翼。。升降和方向0-60都试过了。。没用

网友:
一样的问题,DX~~~

楼主:
重大发现!用esky的狗

G3.5中天9控的油门和副翼为左摇杆。。方向变成了VA,升降变成了VL。。有人知道怎么把VA 和 VL指定到右边的摇杆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