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用锂电池

楼主(2008-11-01):
控使用锂电池到底需要不需要加二极管来降压? 需要降多少?

电池电压
干电池1.5*8=12V ,锂电池最高电压4.2*3=12.6,低电压时候3.5*3=9.6V     这样从电压上来看锂电池在冲满情况下只比干电池高0.6V ,这应该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
当然啦,属于正常范围内的.

网友A:
3.5*3=9.6V     ???

网友:
尽管用,没问题

网友:
需要加二级管保护。因为虽然满电压时并没什么问题。但是一般控的低压保护报警是9。6V,这时单片锂电的电压就是9。6/3=3。2V的。这时谁都知道电池过放了。加二级管后,当控上是9。6V报警时,实际电池还有9。6+0。7=10。3V。最好能加两个。11V时就报警。
所以加二极管不是保护控受不了高压。而是保护电池不过放。
本来原装就是用锂电的控应该不用,它可能已经考虑这个问题了,原来用干电池的控自己改锂电的,最好加装二极管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3=9.6V     ???

 算错了,3.5*3=10.5V

对于低电压保护, 我的控有电压报警是可以调节的,最高可以调节到10V报警.

网友B:
那也还是要加,最高能调到10V也不行呀。10/3=3.333V这时锂电也过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也还是要加,最高能调到10V也不行呀。10/3=3.333V这时锂电也过放了。

你这还是理想状况,锂电虽说基本平衡,但是相差0.1-0.3V都是有的,不要说10V,就是11V的时候也有可能过放了。

网友:
加了压降的应该搞成可拆卸的。。。如果说电池11。1V,控上显示8V,那么充电的时候是按8V冲的。。。会爆哦